好小子1000能用3S2200,25C的电池吗?

楼主(2014-07-17):
好小子1000能用3S2200,25C的电池吗,会不会过重

网友A:
飞过,感觉有点重,还是用1500的,重心也好调整。

网友B:
将就用可以,讲究用不可以

网友:
调好重心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有点重

网友:
可以用的

网友:
需要调好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过,感觉有点重,还是用1500的,重心也好调整。

是450用的电池,不想弄那么多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就用可以,讲究用不可以

是450用的电池,不想弄那么多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就用可以,讲究用不可以

是450用的电池,不想弄那么多电池了

网友C:
我用的是1500的电池,还没飞请问好小子1000机头应该怎么加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1500的电池,还没飞请问好小子1000机头应该怎么加固

可以用粘扣带固定,也可以用其他方法只要紧固掉不下来就可以了,但要考虑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