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d10的几个问题 谢谢!

楼主(2014-07-17):
想向各位请教如下几个问题,希望不吝赐教:1、rx1002接收机要不要单独供电?
2、d10刷固件后 能不能在遥控上设置电机转向,我刷的是deviation-devo10-v4.0.1,因为电机跟焊的是 这个插头,所以要是在接线上搞过来特别麻烦

谢谢指教!

网友A:
干嘛用这种插头,还没见过,用普通香蕉就行了嘛

网友B:
你的问题,答案都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答案都是不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用这种插头,还没见过,用普通香蕉就行了嘛

香蕉头焊不好。。。。这玩意儿8块一个  结果特别鸡肋

网友C:
哈哈。要想能换向,不换线的话,用凤凰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要想能换向,不换线的话,用凤凰电调。

我靠 太聪明了  我这才想起来我的电调也有这个功能   晚上回去焊起来  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靠 太聪明了  我这才想起来我的电调也有这个功能  晚上回去焊起来  真的非常感谢!

呵呵。其它电调好像没这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香蕉头焊不好。。。。这玩意儿8块一个  结果特别鸡肋

香蕉头确实不好

网友:
中特威的好像可以设置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其它电调好像没这功能。

我用的是群夕 40a的  说是好盈的芯    那时候什么都不懂 被忽悠着买的  价钱不比好盈便宜

网友:
干嘛用这种插头,还没见过

网友:
从没见过这种插头

网友:
好奇葩的插头

网友:
这是MT60三芯插头

网友:
我新手,想玩fpv《总花费5000左右吧,没打算过W》想先买个遥控一步到位!但现在遥控决定不了用哪个~天8,天9还是别的好纠结。哪个师傅给推荐下啊~ www

网友:
我新手,想玩fpv《总花费5000左右吧,没打算过W》想先买个遥控一步到位!但现在遥控决定不了用哪个~天8,天9还是别的好纠结。哪个师傅给推荐下啊~

网友:
可以在电调上设置 就看你的电调支不支持了,不支持只好换线了

网友:
不懂 看看 D10还是不错的

楼主:
谢谢各位 最终是人品爆发 接电后 就一个电机的接线需要调一下 那个电调怎么设置油门行程压力很大 说明书说听滴滴声 我靠 事实跟说明书写的完全两样 太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