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帮我看看,这个控还能用么

楼主(2014-07-17):
淘宝二手的控,兴耀华T7AH-2400,刚入手时开机报警G24 device filed 后来联系卖家,说开机所有按键向后搬就好了。刚开始还行,还能用。后来公司体检查出甲状腺癌,我懵了。在医院住院手术,花了3万多。一个多月没动,现在开机又报警,怎么也消不掉了。
厂家超垃圾,没售后,也不生产了。
这个完全仿JR DSX7的控,菜单也是跟DSX7一样的,不知还有救没。
控的开关键我都测量了,没问题。电位器输出电阻也是好的,主板外观正常。不知道是不是主板有问题,或者程序出错。
现在也没钱买新控了,请高手会刷机,懂电路的帮我搞搞。目前还舍不得扔掉,必定外观还很新的。
发几张图

楼主:
补充个JR DSX7的图片,完全一样啊,有没有.连按键都一样.

网友:
应该不会是实质性的器件损坏

网友:
QQ:281664072,     MOB:13798423731     专业P电路板加工

网友:
太深奥,坐等高手

网友:
假iphone刷ios系统能变真iphone?
屏幕摄像头各传感器都不一样,驱动也不一样,cpu都不一样刷了只能成砖

网友:
和硬件没关系吧!!厂家都没法!!LZ悲剧了

网友A:
有的时候舍弃是一种节约。水平高可以改成ER9x套件。不然----。

网友:
按图片就能知道那里坏了!那可真是高手中的高高手了!等看这神人的出现!

楼主:
我现在没钱买新控了,半年工资都扔医院了,过3个月还得放疗一次。又得一万多。

网友:
不行改er9x套件算了

网友:
和硬件没关系吧。。。。

网友:
没见过这个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时候舍弃是一种节约。水平高可以改成ER9x套件。不然----。

怎么改,需要什么?

网友:
看样仔做工不错

楼主:
今天有个淘宝卖家说是死机,死机怎么办??有会刷固件的吗,教我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有个淘宝卖家说是死机,死机怎么办??有会刷固件的吗,教我刷。

你这个牌子只能找厂家了,问题是修好后你用来做什么?敢用否?

网友B:
首先, 祝您身体康健。 好心情是一切。

我想帮助您。 但关于这个控如今我只能找到广告,它的黄金期大约在2010年。那时我们的国际倒爷对zd t7ah-2400很有信心。

在大名鼎鼎的fs-th9x之前, 这个控几乎和wk(华科尔)2801pro齐名,但价钱可便宜多了。

我没找到“g24 device failed” 有关的任何线索。不过。。。。。。。有张电路图您可能需要。

再次祝愿您身体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 祝您身体康健。 好心情是一切。

我想帮助您。 但关于这个控如今我只能找到广告,它的黄金期大约 ...

谢谢你,这个控我打算做成er9x,可是现在大屏的板子没有货。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网友:
开机的时候油门拉到底了么????   你说开关电位器都没问题。。。。。 就剩油门位置了。 油门杆拉到底再开机试试。

摇杆的英文是gimbal stick.  g24............

网友B:
改er9x。。。。个人保留意见。 失效的英文fail您都拼错了。。。。。

再说,er9x一套主板+显示屏+运费怎么也要100多块吧? 您还需要一个usbasp。。。。。。。。。

高频头,接收机???用现有的? 您搞清楚引脚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er9x。。。。个人保留意见。 失效的英文fail您都拼错了。。。。。

再说,er9x一套主板+显示屏+运费怎 ...

改到最后我预计了下,差不多300块钱。但是我还想改改。有时又想买个FS 9  随便玩玩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到最后我预计了下,差不多300块钱。但是我还想改改。有时又想买个FS 9  随便玩玩算了。

300?! 别开玩笑。 以您现有的零件根本挡不住。 显示屏也许能用, 主板肯定不能用了。

摇杆按钮如何与er9x板连接? 只能靠焊了。主板按键怎么解决?? 买的er9x板只能连接按键。

面板上有6个按键你要重新固定。也就是说你需要洞洞板,连接线,把洞洞板裁成原

先主板的摸样,定位按键,固定er9x板,连线按键。。。。。。。。。。我靠。 大工程啊。

哦。忘了屏幕了。。。。

高频头,接收机这两样买dsm2的,也要至少200块。

so........要是不想修的话,还是买新的吧。 改er9x绝对是个系统工程。 不是一天两天就能

干完的。

网友:
你做了手术之后,恢复得怎么样?还会不会复发,彻底治好没有

网友:
兄弟,劫后余生,想开点,别折腾了,换个控,就当庆祝了,心情好康复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