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原地旋转如何解决

楼主(2014-07-17):
做了个三轴烧的是Y3的程序安装好以后总是原地打转该如何解决

网友:
没玩过,不懂帮顶了

网友:
重新刷一遍看看

网友:
是不是没刷完整啊,我也建议再刷一遍

网友:
三轴的应该是y6吧
上下对浆的,不然肯定是旋了呗。

网友:
什么飞控,检查桨旋转方向是否正确
另外检查舵机修正方向是否正确,方法:稍稍旋转尾巴,看看舵机转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