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遥控器推荐,够玩坦克就可以了,要价廉物美的

楼主(2014-07-17):
如题,求推荐一个,不知天地飞6合适不?

网友:
够用了,飘过

网友:
我用的 天6A 够了

楼主:
天6二和天6a有什么区别?

网友:
貌似都用天6

网友:
天六应该够了!!不够上天八!性价比都比较高!!要不就上福斯9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6二和天6a有什么区别?

天六a貌似是低频的控!有35M,72M频率的,天线都是长长的适合飞飞机!!飞得远!天六二就是2.4G的天线短啊!!这个适合玩坦克,一般都是视距内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六a貌似是低频的控!有35M,72M频率的,天线都是长长的适合飞飞机!!飞得远!天六二就是2.4G的天线短啊 ...

谢谢,刚收了个天6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刚收了个天6二

你买的价格多少呀?方便给下链接或搜索名吗?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价格多少呀?方便给下链接或搜索名吗?不胜感激

天地飞6B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6B

我也想买套啊,你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