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将飞越680pro升级810pro。和哪吒板穷人OSD

楼主(2014-07-17):
配置:
机架:飞越810pro。
飞控:哪吒V1
OSD:穷人版兼容NAZA之N-OSD
动力:V3508kV580
桨:   大疆1552折叠桨。飞越的桨盖。
云台:飞狗+银狗3

空机重量为2328,带4S8000电池起飞重量为3100克。
悬停时间为19分钟。3.6报警,下来回压3.7。
如果图传,云台和夜航灯共用动力电的话,充进的电量为6450毫安。
力效为3100/((6.45/(19/60))*14.8)=10.28 g/w
如果图传,云台和夜航灯不用电的话,充进的电量为6100毫安。
力效为3100/((6.1/(19/60))*14.8)=10.87 个/w

可能是电池老化了吧,照理说3.7V开始充电的话至少应该要充进7000毫安的电量。。

新版的N-OSD总体来说很不错。可以实时看到哪吒的GPS信息。定位信息都很准,不像穷人OSD单
GPS模块的时候位置信息总是在跳动。。
唯一的问题就是,接通云台的时候,会干扰到OSD的画面。闪屏。老板说应该是狗3视频输出的功率
比较低。造成的干扰。。在老板的帮助下,算是有点降低干扰了吧,但还是偶尔会闪。

楼主:
不晓得大家哪吒的感度是多少。求告知啊。我的在170,170,160,160/160,160无风的状况下很稳,一动都不动。
在有风的情况下,机子还是会有些晃动

朗宇的电机就是虚标得厉害。按照单轴拉力520克。力效至少应该在13.3以上。也就是要悬停24分钟。直接被砍了5分钟下来。。

网友A:
装置的很简洁,布线真漂亮.

网友:
老板的帮助是什么,怎么解决的,别留悬念啊~~

网友:
夜航风险比较大

网友B:
NND   真漂亮    有  改装 作业的  照片吗?

网友C:
680PRO一样的4S 8000,一样的3200克,一样的3508 580电机 1255碳桨 带飞越狗台 20分航拍没有压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置的很简洁,布线真漂亮.

哈哈。都是表面工程啊。肚子下面就都乱七八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ND   真漂亮    有  改装 作业的  照片吗?

哈哈。本人都是比较懒。所以基本没在装机的时候拍照。可能装得比较投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680PRO一样的4S 8000,一样的3200克,一样的3508 580电机 1255碳桨 带飞越狗台 20分航拍没有压力啊!

我去。没可能吧。我的是3100克。如果用1255桨。撑死才19分钟(几乎把电全部放光了)用的15英寸的桨效率才上得去 啊。。

网友B:
你的是  买了 6根333的  碳管  +塑料电机座改装的 ,,还是 怎么改的,,,,现在一般都是 老款的 那个680机架改,,我看你的是新款的680pro改的,,,求教啊!!!

楼主:
z鍙彧 鍙戣〃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  买了 6根333的  碳管  +塑料电机座改装的 ,,还是 怎么改的,,,,现在一般都是 老款的 那个680 ...

很简单。老款机架就买新款机架电机坐,新款机架就买老款机架碳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简单。老款机架就买新款机架电机坐,新款机架就买老款机架碳杆

我选择 新款机架   请问  碳杆  怎么  选择  貌似有333 和332  2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选择 新款机架   请问  碳杆  怎么  选择  貌似有333 和332  2种

323的4根,333的2根。记得叫老板把323的打孔好咯

网友:
想问下LZ DJI1552折叠桨的使用感受,能简单介绍下吗?正关注原装DJI1552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确实不错。不用自己做平衡。飞起来也很稳。。

好吧,以前用什么桨?感觉变化非常大吗?

楼主:
今天测试了下。挂载到3850。**的只能飞12分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