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求A6充电器放电设置!

楼主(2014-07-17):
刚买回来的un a6,看了说明书好像没说放电设置,求用过的模友教一下!

网友A:
A6设置为00就是放电,设置为01就是充电。00放电模式下注意放电的电流。

网友:
要保姆才可以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enku.baidu.com/view/685336ed551810a6f5248661.html网上有说明书

此A6 非彼A6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设置为00就是放电,设置为01就是充电。00放电模式下注意放电的电流。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enku.baidu.com/view/685336ed551810a6f5248661.html网上有说明书

这个不是我那款,呵呵

网友C:
设置截止电压3.8V  电池电压若高于这个电压就会放电至3.8,亦放电;设置截止电压4.2(注意选择1.0A--2A)电池若电压低于4.2就会将电池电压充至4.2V,亦充电

楼主:
这方法我也试过,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截止电压3.8V  电池电压若高于这个电压就会放电至3.8,亦放电;设置截止电压4.2(注意选择1.0A--2A)电 ...

这方法我也试过,有点慢

网友:
00是放电 01是充电

网友:
00放电 01充电

网友D:
00放电 01充电  我的是A9     A6应该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00放电 01充电  我的是A9     A6应该也是一样

试了好像不对,我的充电是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