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不能罗盘校准

楼主(2014-07-17):
昨天炸鸡之后就不能解锁了。上电脑看是这样
罗盘校准是这样
是不是罗盘坏了?买个外接罗盘就可以解决吗

网友:
看看泡泡的视频,呵呵呵

网友A:
2.6 看看罗盘是不是没接好 2.52 估计罗盘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 看看罗盘是不是没接好 2.52 估计罗盘坏了

2.6的飞控。应该是罗盘坏了。炸鸡之后GPS都甩出来了。捡回来之后GPS有反应。能看到自己。但是罗盘校准没那个点了。。我想知道网上 5块钱那种外接罗盘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6的飞控。应该是罗盘坏了。炸鸡之后GPS都甩出来了。捡回来之后GPS有反应。能看到自己。但是罗盘校准没 ...

可以  接上就OK

网友:
估计罗盘坏了

网友:
额,新手一枚,多少分可以发帖啊

网友B:
罗盘坏了,买个外置罗盘换上,罗盘都摔坏了,gps也可能有隐患了,不要用了,要不会出现莫名其妙的快速一个方向飞走,不听使唤,失控等等,前车之鉴……

网友:
哈哈哈哈我的GPS内置罗盘买来罗盘就是坏的

网友:
应该是罗盘坏了

网友:
应该是罗盘坏了+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坏了,买个外置罗盘换上,罗盘都摔坏了,gps也可能有隐患了,不要用了,要不会出现莫名其妙的快速一个 ...

GPS坏了应该不会出现失控这个问题吧?有可能定点定不好或者返航不行这些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GPS坏了应该不会出现失控这个问题吧?有可能定点定不好或者返航不行这些问题吧?

我的gps炸坏了就是这样的,莫名其妙的不受控,要么飞起来一会自己倒扣回来,要么飞着飞着就快速从一边飞走,追都追不上,这问题困扰了我快两个月,gps收星正常,也看不出问题!查log也正常,换飞控问题依旧,尤其是3.1固件以后最能表现出来,最后换了gps问题解决!再没出现过,我也想不通为何gps坏了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次炸了  GPS那板子上被浆扫到   一大半电子原件直接不见了   但是罗盘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gps炸坏了就是这样的,莫名其妙的不受控,要么飞起来一会自己倒扣回来,要么飞着飞着就快速从一边飞 ...

好神奇。。看来得换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