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天蝎星电调与Mini Vbar定速

楼主(2014-07-17):
跟大家分享天蝎星电调Scorpion Commander V 59V 160A ESC (OPTO)Mini Vbar定速方法,最近在论坛上看到说蝎子电调定速很一般,建议用Vbar来定速…….那就折腾一下我的Sab700,看了很多资料没有看到Vbar跟蝎子电调具体要怎么连接,Vbar官方网站上提了一下但是很容易让人误解,研究了几天终于开窍了呵呵

首先是必需具备几个条件:

  • 蝎子电调130A或160A,Mini Vbar需要pro版本而且接收是卫星或者Futaba Sbus接收不然插口不够用,大Vbar的话一般接收就行
  • 准备一条转速信号传输线,一种是天蝎星的Scorpion OPTO Cable,另一种是HYPERION Phase Sensor,我的是天蝎星的线,这两种线的原理其实是一样的

重点会讲原装线的接法,下面那种线的接法在网上很多

开始接线:

蝎子电调有个红色的头接蝎子的线颜色对应就好了,难点在另一头不是插到Vbar RXA上就完了,那样是定不了速的!

蝎子原装线

蝎子原装线

X宝上的定速线

X宝上的定速线

来自Vbar官网

来自Vbar官网

楼主:
第三幅图上已经说明mini vbar要单独供电3-5V之间,要准备两个电阻,电阻值取决于你的供电系统,按图焊接好,图上右边说接vbar和电源,注意这里容易误解,并不是直接插到vbar上!而是要把信号线单独弄个插头插到RXA的负极!另外两根弄个插头接电源,这样OK了,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呵呵,这里的电源就是你供接收机的电源,接两根出来就行。
电调的油门信号线接vbarRXB,所有接线就这样,软件的设置就在论坛上找找多的是。

楼主:
蝎子电调设定如下:
- External Governor Mode
- Timing 5°
- Acceleration 0,15s
Vbar定速参数设置如下:
- Throttle min -100% / max +100%
- Governor gain 40%
- Collective add 40%
- Cyclic add 15%
- Collective dynamic 15%

网友:
记得有个老视频讲的是VBAR定速的,用的是HYPERION Phase Sensor。

网友:
二樓正解,這幾天我也深入了解Vbar。

网友:
顶 哪个上个 大v8 传统接收机 定速的接线图啊 谢谢,相关设置也给个

网友(2014-11-21):
哥们,你最终调试完成后的参数是啥?
蝎子说明书要求Collective dynamic为0哦,你设置15没有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