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把“芬克的熔岩挖掘器”

楼主(2014-07-17):
三把,芬克的熔岩挖掘器,史诗品质,值得拥有。
根据建议,已将尼龙柱替换为铝柱。

网友:
三轴六桨

网友:
这个好牛逼啊,哈哈哈

网友:
合起来就是传说级的了

网友A:
LZ打算 组 Y6 还是 X8 ???

网友:
不错,什么电机?

网友B:
再带电机减震机构就更加牛逼了。。

网友:
外观好看

网友:
工艺不错,可以推广。

网友C:
结构简单,但是安装组件好像太多了,碳板打了这么多孔不知道强度怎么样?

为什么电机座不用金属件,这样就不需要铝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带电机减震机构就更加牛逼了。。

电机不用减震了吧,号称都是做了动平衡的。飞控和云台会减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打算 组 Y6 还是 X8 ???

Y6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构简单,但是安装组件好像太多了,碳板打了这么多孔不知道强度怎么样?

为什么电机座不用金属件,这样 ...

做金属件貌似死贵死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不用减震了吧,号称都是做了动平衡的。飞控和云台会减震的。

如果光动平衡就够了。。大疆从S800~1000不会都做电机减震结构,甚至还有IMU减震套件。 玩具级别的精灵才是螺丝直接拧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光动平衡就够了。。大疆从S800~1000不会都做电机减震结构,甚至还有IMU减震套件。 玩具级别 ...

S800~1000 有电机减震结构?飞控保护好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S800~1000 有电机减震结构?飞控保护好就可以了。

~~ 不是这么孤陋寡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不是这么孤陋寡闻吧。。。

好吧,我悔过。

网友D:
楼主是不是耍流氓的小屁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不是耍流氓的小屁孩

what??

网友:
见都没见过的电机

楼主:
不会吧,飞越的5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