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疆技术Z15 GH3云台驱动模块这样安装有没问题?

楼主(2014-07-17):
我新买的Z15 GH3云台驱动模块无法像视频里那样安装在左边,安装在右边没问题吧?

网友A:
没有问题的。注意线路不要互相干扰。

网友:
直觉没什么不妥

网友:
装那边只是线好插一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的。注意线路不要互相干扰。

再请教下 我的是老款的S800 飞控是悟空 现在挂GH3拍摄 会出现轻微的果冻 需要调试还是要加配件?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 我的是老款的S800 飞控是悟空 现在挂GH3拍摄 会出现轻微的果冻 需要调试还是要加配件? 谢谢

...

检查一下安装固定座是否平衡,减震球是否破损。

网友:
您好,云台GCU没有位置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安装固定座是否平衡,减震球是否破损。

全新的云台 平衡我是挂上去后就上螺丝 不知道方法对不对 减震球全新 三个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