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5N用的HDMI转AV带快门的板子上光纤是应该这么接吗?

楼主(2014-07-17):
有人说光纤两边得用刀削一下,怎么削呢?有谁用过呀。。。真是一无所知啊。。。谢谢啦

网友:
贴找二极管那边削平,相机那边剪成60度斜角,斜面冲相机

网友A:
这个产品的卖家和厂家,应该提供光纤切口的特写照片,但却什么都没有,很不负责任!

我根据光纤传导的原理推断,最正确的应该让光纤端面对准发光源。根据这款电路板上光电管的情况,光电管处光纤的切口只能平行于光纤轴线,并让切口紧贴光电管上表面。如果不切,光线肯定是进入不了光纤里面的。相机红外窗一端的切口,斜切就行,让斜切面紧贴窗口,不紧贴,对准也行。

网友:
学习中,这个是高精尖

网友:
不觉明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产品的卖家和厂家,应该提供光纤切口的特写照片,但却什么都没有,很不负责任!

我根据光纤传导 ...

是呀。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弄。如果用壁纸刀削的话,切面不是那么光滑啊,都是白色的划痕,这个也不行吧。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弄。如果用壁纸刀削的话,切面不是那么光滑啊,都是白色的划痕,这个也不行吧。 ...

用新剃须刀片(超薄那种),沾水切,用稀润滑油更好。一刀过,不要来回拉。

网友B:
看你的比我的接得好,学习了,另一端可削可不削直接用胶布贴在红外感应处就行,我是那样接的哈,没发现什么不妥!!

网友:
哈~~刚买了一个,卖家网页上没图,正愁怎么弄,这下正好学习了

网友C:
我也是这么接的,使用无问题,板子再套上合适的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比我的接得好,学习了,另一端可削可不削直接用胶布贴在红外感应处就行,我是那样接的哈,没发现什么 ...

那靠板子那一端应该怎么切呀?求层主发个图嘿。。拜托拜托~~

网友:
还是不知道怎么接,到现在也没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靠板子那一端应该怎么切呀?求层主发个图嘿。。拜托拜托~~

说实话,我真的一刀都没切,搞不懂为什么非得切,反正现在照相,录像,很好用!图片太大上不了,不好意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我真的一刀都没切,搞不懂为什么非得切,反正现在照相,录像,很好用!图片太大上不了,不好意思 ...

那是光纤侧面贴着,还是光纤的截面贴着呢?我侧面试了,不好用呀。。。这个问题整得我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