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apm解锁后 4个电机自转 是怎么回事,上图 看看在图中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4-07-17):
大家给看看

网友:
默认就是自转的..去参数里改吧..自己查查教程或者wiki

网友A:
怠速 这是正常的,可以在参数里关了,MOT_SPIN_ARMED 改为0

网友:
去参数里改吧

网友:
怠速,感觉挺好的,比较方便看有没有解锁

网友:
这个是解锁后,电机怠速吧

网友:
是呀,刷完软件时就有提示的。我觉得这样安全点,还是习惯来用好点哦。我有次就差点出事,后来还是用回默认值。

网友:
he 和我当时一样        小白 玩APM   哈哈

网友B:
刷完固件不是提示你说3.1固件以后的版本电机解锁有怠速会转吗,找到MOT SPIN ARM......改为0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默认的解锁后就是怠速,这样感觉比较安全些,飞行的。你也可以给设置成油门最小停止的那样,我用过naza的就是那样的

网友:
找泡泡老师的教程,有一个是说解锁自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完固件不是提示你说3.1固件以后的版本电机解锁有怠速会转吗,找到MOT SPIN ARM......改为0就可以了

MOT SPIN ARM   这个 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怠速 这是正常的,可以在参数里关了,MOT_SPIN_ARMED 改为0

MOT_SPIN_ARMED 改为0 这个找不到

网友:
最后一张图右下角Ad什么的打钩,左边菜单会多出一项,什么Full的,在里边找吧。MOT_SPIN_ARMED 改为0

网友:
可能一;校油门行程去,二;那个是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