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云台动作定制 一键拍全景之类的

楼主(2014-07-17):
本人有个需求,想通过接收机或者飞控输出一个脉冲指令,然后云台自动完成诸如全景图之类的旋转和拍照指令。
实现方法可通过外加控制模块或者修改云台程序实现,有哪位大大能做这个或者知道哪个商家有类似产品出售的吗

网友:
我新手,想玩fpv《总花费5000左右吧,没打算过W》想先买个遥控一步到位!但现在遥控决定不了用哪个~天8,天9还是白色d10好纠结。哪个师傅给推荐下啊~ ee

网友A:
这个功能,目前的云台应该都不具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目前的云台应该都不具备

云台直接实现应该没有
云台控制版主要负责 稳定 和受控
这个功能可以通过外加一个控制模块 批量的输出可重复的高精度控制信号 同时结合对imu信息的读取 形成闭环的控制

网友B:
零度的云台有这个功能啊,否则就加外置控制器,主要问题是需要读取imu数据,或者是再外加一个罗盘来解决闭环控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度的云台有这个功能啊,否则就加外置控制器,主要问题是需要读取imu数据,或者是再外加一个罗盘来解决闭 ...

谢谢您的回复 已经和零度谈过 不过他们的只支持自己的云台,云台又只支持gh3和5d 而我拍照的需求 还是索尼的效果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