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发热严重。。。太严重了。。

楼主(2014-07-17):
我用的xxd hw30a电调配的2212(kv2200),桨用的5050桨。今天用3s2200mah锂电做测试,油门推了大约4成。但只过了12分钟电池电压就掉到3.7v,而且电调发热特别严重,貌似得有个125度,我手都不敢碰它。感觉有点不正常。我记得我设油门行程的时候,好像不小心误设了其他的东西,是不是进角不小心设个最大还是什么,求教!!!
对了,xxd电调设定方法和好盈的是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A:
你用的子 dan头? 看看浆是不是不平整啊   偏心的话 会变成负载运作

网友A:
另外XXD电调30A的 有个体差异  有的使用高KV电机 到一定转速会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子 dan头? 看看浆是不是不平整啊   偏心的话 会变成负载运作

原来如此啊,我看了看的确有点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XXD电调30A的 有个体差异  有的使用高KV电机 到一定转速会抖动

但是。。。。。这电调发热,也太厉害了点

网友A:
因为转速高一旦偏心电机承载的力量会极速变大,这问题我上周刚经历过我好赢40a的电调热缩皮都化了。

网友A:
你用kv1000估计就没事我转速太高共振也大,所有必须尽量调整好浆。不然上去就是死

网友:
我发现自己用手机回帖的时候错字好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kv1000估计就没事我转速太高共振也大,所有必须尽量调整好浆。不然上去就是死

学习了,你是怎么调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转速高一旦偏心电机承载的力量会极速变大,这问题我上周刚经历过我好赢40a的电调热缩皮都化了。

来 ...

节哀顺变。。。客官电调应该还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节哀顺变。。。客官电调应该还好吧

电调没事, 看那边偏就上刀子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没事, 看那边偏就上刀子呗

太模糊看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模糊看不出来。。。。。。

你先看浆平不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浆平不平吧

除了标码,很光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标码,很光滑

。。。。。我是说装到电机上之后观察侧面看浆是否相对于电机是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装到电机上之后观察侧面看浆是否相对于电机是平的,

发现了,桨装反了,我这是背推机。。。。。现在感觉好多了,等一会给电池充充电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了,桨装反了,我这是背推机。。。。。现在感觉好多了,等一会给电池充充电测一下

。。。。。。。。。。

网友:
XXD的效率比较低!

网友B:
你这真厉害!
地面固定阻力大得厉害!
12分钟够长得了,我5分钟就不行了!
哈哈哈
好东西好电调好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真厉害!
地面固定阻力大得厉害!
12分钟够长得了,我5分钟就不行了!

地面固定不行啊,求科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地面固定不行啊,求科普

地面和空中空气动力差远了!热不热飞到空中转一圈下来看!

网友:
桨反效果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和空中空气动力差远了!热不热飞到空中转一圈下来看!

试试,3Q~

网友B:
浆反推力上不去,电机负载不重,所以电机不会很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浆反推力上不去,电机负载不重,所以电机不会很热的!

哦,学习了

网友:
这电池在这种条件下工作12分钟没有废掉,真厉害!

网友(2014-08-16):
先测试发现问题解决了在飞,是负责的态度!从这里学习了经验!

网友:
加个散热的小风扇呗

网友:
飞到天上就麻烦了

网友(2014-09-20):
原来如此啊,

网友(2015-05-11):
引用 楼主:
发现了,桨装反了,我这是背推机。。。。。现在感觉好多了,等一会给电池充充电测一下

浆上标的字应该是向前的方向吧?如果两面都有字,那么大多是品牌的字样向机头方向,你的是这样吗?

网友:
我的也是HW30a的电调,就是接了两个舵机就开始发烫,渣渣电调,电机还没有装上去呢,。我去这个质量也太菜了吧

网友:
发烫,不是MOS管在发热,,而是上面的内置的稳压IC在过载,,可能你同时接的5V或是6V输出设备负担过重了。。。还没飞就耗电严重,,

如果这样的话,建议,另加装BEC单独供电。

网友:
我的也是HW30A的渣渣电调,就是上了2个舵机调试就发热,我了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