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遥控器没有机型设置

楼主(2014-07-17):
如题,这特么我都要奔溃了,神马情况。。。。版本是F115CH    0000018484     WFTO7  谁帮我看看

楼主:
顶!!!来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07-h?

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遥控器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型号

在哪里看得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里看得到?

遥控器上就有写。你是买的全新还是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上就有写。你是买的全新还是二手?

新的,你是说遥控器上那个WFLY下面的WFT07H么

网友:
可以设置,按住菜单开机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的,你是说遥控器上那个WFLY下面的WFT07H么

是的,有h是工厂版本,定制的。没有模型切换。只有值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有h是工厂版本,定制的。没有模型切换。只有值机

额,好吧。不可以充当固定翼模式用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好吧。不可以充当固定翼模式用么

可以,需要调整一些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需要调整一些参数

怎么弄?教教我~求大神教QQ1172474874

楼主:
鱼儿大神加我QQ教我好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鱼儿大神加我QQ教我好不好

关机状态  你按住菜单键 也就是左侧的第一个按键,MUCH   ,然后开机,就出现模式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机状态  你按住菜单键 也就是左侧的第一个按键,MUCH   ,然后开机,就出现模式了。

我是说(我的买错了,买错直机的了)怎么把直机的参数设置成固定翼可以用的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说(我的买错了,买错直机的了)怎么把直机的参数设置成固定翼可以用的参数。

天7有两种模式 ,直升机模式(参数) 和固定翼模式(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7有两种模式 ,直升机模式(参数) 和固定翼模式(参数)

我的是WFT07H啊= =只有直机一个机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WFT07H啊= =只有直机一个机型

不可能,天地飞没有专用的遥控器,你试试那个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天地飞没有专用的遥控器,你试试那个办法

那是你不知道 天地飞7 有个H版本 工厂定制的直机版本
只能存储2个模型还是4个模型 并且类型不能调整 只能直机
貌似把旋翼头的模式取消为普通 可以飞固定翼

网友C:
楼主买到水货了,那个是配机的不是零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买到水货了,那个是配机的不是零售的。

坑爹,那商家又不说清楚,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不知道 天地飞7 有个H版本 工厂定制的直机版本
只能存储2个模型还是4个模型 并且类型不能调整 只 ...

谢谢!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坑爹,那商家又不说清楚,屮……

确实 7H是不零售的 都是工厂做直机的时候标配的

网友D:
我的天7  也只有一个直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天7  也只有一个直机模式

你玩固定翼还是直机?

网友:
看说明书!!有2个开机模式!

网友:
按住MUCH   ,然后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玩固定翼还是直机?

直机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