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如何设置双电调、电机速差控制转弯

楼主(2014-07-17):
请教各位高手,FUTABA 14SG如何设置双电调、电机速差控制转弯??

网友A:
可以吗。混控+曲线+百分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吗。混控+曲线+百分比???

能说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
不懂,乱说的

网友B:
简单,有个选项专门就是多引擎的,那个地方设置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有个选项专门就是多引擎的,那个地方设置就是了

好我试试

楼主:
试不出来,能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