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A Infusion700N Graupner 880MG HV Rapicon 30%

楼主(2014-07-18):
早上天气好,去磨合下引擎,引擎差不多飞了7-8个起落,现在差不多可以收针进动力了。

配置:TSA Infusion700N
遥控器:Graupner MZ-24
引擎:OS 105HZ-R
排气:Hatori 2105
舵机:Graupner 880MG HV全金属版本(数据约0.05秒 21KG)
油料:Rapicon 30%
飞行转速:1950.

现在场地不好找了,以前我飞的这个也长满了草,凑合下飞。

副翼和螺距舵机

油门舵机

升降舵机

视频来了:

网友A:
看遥控就知道是海哥的贴!海哥最近怎么在倒腾油机了!

网友:
相当不错,好机呀

网友:
我撒时候也能飞呢?

网友B:
楼主飞机很多啊

网友:
lz那边有机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遥控就知道是海哥的贴!海哥最近怎么在倒腾油机了!

这算是逆袭吗?呵呵,油机还是很好玩的,时间比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飞机很多啊

有几台

楼主:
有机场,但是一般训练才去,平时都是在外面场地飞。

网友C:
飞的好。。。顺便问下我那个韩国点火烧了好几个热火头,我用的2s供电,是不是因为点火器的跳线帽插在4.8V的位置造成的啊?

网友:
楼主是不是以航模为职业的啊

网友A:
几台吗?我怎么觉得是几十台!没有几十台,也有十几台呀!海哥飞机多!

网友:
启动有点困难啊,要是有无烟燃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的好。。。顺便问下我那个韩国点火烧了好几个热火头,我用的2s供电,是不是因为点火器的跳线帽插 ...

烧火头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引擎调整不得当有可能贫油就会烧火头,严重的话会拉缸的。

网友:
技术很棒哦!天上还有个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台吗?我怎么觉得是几十台!没有几十台,也有十几台呀!海哥飞机多!

哪有几十台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