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天7的混控设置

楼主(2014-07-17):
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设置GPS状态切换的5通道3段开关,设置完毕后最上面是GPS,最下面是手动。可是中间档位无法切换到姿态模式。

网友A:
认真看多一边 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真看多一边 设置问题

一遍?看3,4遍了,好像新版本天7不太一样,7通道就不用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遍?看3,4遍了,好像新版本天7不太一样,7通道就不用设置

我也是天七的 不存在你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天七的 不存在你说的问题。

你也是新版本的?我前天才买的

网友B:
第一步:进入菜单--高级设置--可编程混控1
第二步:进入菜单----高级设置-----可编程混控2

第一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进入菜单--高级设置--可编程混控1
第二步:进入菜单----高级设置-----可编程混控2

好吧,没那么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进入菜单--高级设置--可编程混控1
第二步:进入菜单----高级设置-----可编程混控2

看到这个图的,一模一样的设置,谢谢你

楼主:
请问比率设置那个值得意义何在,是否可以更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比率设置那个值得意义何在,是否可以更改呢

楼主:
教程看了n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