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大神解答一下金属涵道的问题

楼主(2014-07-17):
2850电机   2400KV的金属五叶6S 70涵道   配多大的电调合适呀?还有就是用4S电池行不行?

网友A:
你那个功率没有没法计算,保守点配个80-100A绝对够了,你的电机KV和叶片数看起来是6S的,因为正常10叶涵道都要2800-3000KV的马达,用4s推力一定会严重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功率没有没法计算,保守点配个80-100A绝对够了,你的电机KV和叶片数看起来是6S的,因为正常10叶涵道 ...

说的很详细   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功率没有没法计算,保守点配个80-100A绝对够了,你的电机KV和叶片数看起来是6S的,因为正常10叶涵道 ...

大侠 还有个问题  5叶的跟10叶12叶的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叶片少的效率可能高些,但是声浪不明显,叶片多了效率会降低但是声浪会变明显,不过声浪明显的前提是涵道要经过较好的动平衡

网友:
kv值低,叶儿少,4s电,上个80a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