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木有飞场,改完直机,华坑的CP系列是啥区别?

楼主(2014-07-17):
mini cp,super cp有啥区别啊?
master cp好像要大一号

网友A: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网友B:
super cp 手感略差

网友C:
飞过mini的,感觉不是很暴力

网友D:
super cp 新出 换成了5线舵机 结构一模一样 两个选的话推荐SUPER 但是现在小鸡那么多 华的不划算 什么977啊 HP100BL啊 不差钱亚拓150DFC啊 这3个都有自旋优化 技术到位可以自选翻!

网友E:
华坑尔的CP系列就是mini cp的综合性能最好,其他的多比不上mini cp。。

网友F:
super cp 炸鸡成本滴些. 其实就是把舵机电路板集成到主板上的mini cp. 不过mini cp改无刷比super cp方便, super cp 要滤波. 不过不知道新版super cp主板改进了没有.

网友G:
寤鸿鍒拱cp锛屽叆浠栧鐨剉120d02s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