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JR MPH83GWV 霍尔感应舵机

楼主(2014-07-17):
去年珠海海泉湾3DX飞夜航的时候炸掉进海水了  今天无意中找到 拆开看看 确实没点位器

JR MHP83

由于海水的侵蚀 打开底板后 看到电路板已经被腐蚀了 铜化了  工艺还不错

打开中壳可以看到 没有点位器 很简单

难道这就是 霍尔感应器

这个就是取代点位器的东西   螺丝刀一靠近发现有磁性的

拆到这里 没再拆了

霍尔感应舵机 现在更新到MK2代了 这是前天刚进的

使用到现在来过  霍尔感应舵机确实不错  至于耐用度如何不敢说   基本舵机都是炸坏都不是用坏的

网友:
拆的还不够彻底啊,怎么能肯定没有呢。

网友:
冷情   手头都是神器啊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啊

网友:
滤波器而已,几块钱的东西

网友:
这种舵机多少钱

网友:
高科技舵机,屌丝路过

网友:
高科技舵机,屌丝路过
+1

网友A:
的确高端,貌似是无刷电机,主控芯片还是bga封装的

网友:
最新的是MKII了呀,跟不上时代了,不是快出NX系列了么,感觉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高端,貌似是无刷电机,主控芯片还是bga封装的

不是BGA,是QFN封装,用的芯片是DSPIC,MICROCHIP的产品。

网友B:
齿轮箱上那块是磁铁,线性霍尔元件是在电路板上的,原理和电动自行车的油门转把差不多,磁铁转角对应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箱上那块是磁铁,线性霍尔元件是在电路板上的,原理和电动自行车的油门转把差不多,磁铁转角对应电压输 ...

利害 我不懂这类电子   学习了

网友:
霎时觉得你好能折腾。配logo700的时候入了futaba的bls275sv,等你整几个拆了看看。,霍尔感应最早只是用在电磁感应上,这种纯磁铁的应该都是山寨霍尔。不过理论差不多。多拆多拆。然后装不回去的记得联系我。。

网友:
舵机解析度怎样

网友:
我也想买几个试试的!
哈哈

楼主:
霍尔舵机 都有一个通病 中点力度有少少偏软 很少很少  相对电位器舵机来说  用手一拨可以感受到区别

网友:
冷爷真是厉害啊

网友:
这种舵机寿命应该长,嘿嘿。

网友(2014-12-05):
总感觉平时很普通的东西,怎么用在航模上就一下子很贵,很高大上呢?

网友(2015-01-06):
分辩率应该比电位器高,主要是线性度好!

网友:
高级舵机的说~~~

网友:
我看了,确实很不错啊,顶一个

网友C(2015-02-23):
我的头像就是霍尔舵机电位器,自家做的。

网友:
我感觉还不如电位计的呢,搞得那么复杂,电位计做好一点就什么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头像就是霍尔舵机电位器,自家做的。

请问是输出电压信号吗?又 2.5V 能够工作吗?

期待能够便宜普及用到每一个舵机上头。

网友C:
輸出的是軌到軌的電壓信號. 工作電壓是3.3~5V, 3V應該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輸出的是軌到軌的電壓信號. 工作電壓是3.3~5V, 3V應該也可以,

有地方可买到吗?想弄几颗来玩玩。

网友:
要到四月才有吧, 有興趣qq私聊:1423317629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高端,貌似是无刷电机,主控芯片还是bga封装的

看错了吧  不是BGA封装的

网友(2015-03-31):
没有那么多齿啊!

网友(2015-06-05):
全球独家360度舵机专用360度霍尔电位器已问世,输出5%~95%线性电压,中点误差+/- 0.5%以内。重量约7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