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银狗3+视频设置成什么格式才不会有圆弧状

楼主(2014-07-17):
大家的狗3都打到什么格式录像 照相大家都打到什么格式 定时牌照都是多长时间一张
新手小白在这里谢谢大家了,大家有什么
航拍
群介绍我加入的吗。
打到什么格式才图像才不会圆弧状

网友A:
那是狗的广角
可以用软件修改

网友A:
有个视频编辑器可以把狗的鱼眼视屏改正

网友A:
关闭的话 你把狗的广角改成 小

网友B:
那个是广角嘛!

网友C:
今天拍的延迟,设置5秒一张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QxOTIwNDky==.html

网友D:
用它公司里出的一个软件可以修正。

网友E:
懒得用软件修正就把广角关掉就好了!
我的是黑狗3+,1080p中有三种模式,分别是广角,正常和窄。正常的那个我都觉得有点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