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线太长,绕起来放电机座里会干扰吗?

楼主(2014-07-17):
如图,会干扰电调 电机工作吗

楼主:
会吗会吗?会有电池干扰吗?

网友A:
最好剪短,不会干扰,但是会有别的问题

网友B:
电线绕起来,就相当于一个电感,就会出现自感现象。自感现象的结果就是阻碍导线中的电流增大。如果你有的线圈数绕得多,有的线圈数少,就会导致电机各相电流不平衡! 其结果我推测就是堵转,或者是转得不平稳。 当然,以上只是个人分析,仅供参考。 理论依据:电感的自感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线绕起来,就相当于一个电感,就会出现自感现象。自感现象的结果就是阻碍导线中的电流增大。如果你有的线 ...

理论正确,实际效果忽略不计,因为对于这个绕线电感来说,这电调的频率也太低了,由于电调电流相对接收设备来说,频率更低,所以,对接收机的干扰也基本忽略,真正有影响的是线损,因为电机电流大,所以在线上的损耗应该是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正确,实际效果忽略不计,因为对于这个绕线电感来说,这电调的频率也太低了,由于电调电流相对接收设 ...

别的干扰是电流损失吗?楼上说堵转?

网友:
为啥不剪短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剪短,不会干扰,但是会有别的问题

不舍的剪啊!话说你们电调都放电机下面的嘛?

网友:
我的电调是放机身里
尽可能的减轻每个机臂的负担
长太多的就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舍的剪啊!话说你们电调都放电机下面的嘛?

我都是放电机旁边的

网友:
你这样   没有干扰才怪

楼主:
听取各位意见,手起刀落咔嚓了

网友:
剪了。。。有什么不舍得,以后换其他机上用不够长就重新焊过不就得了

网友:
剪了才是正道,每减少1g,都是正确的

网友:
1.干扰飞行时间,太重。
2.可能干扰电调,对于无刷无感电机,电调需要准确判断相位,才好平滑操控。

网友:
减掉吧,以后需要长的时候再焊

网友:
1是 你不剪舍不得花小钱  干扰了 你就要花大钱  2是 重量明显在这里 这还要问!

网友:
剪了还可以减重

楼主:
对了想问下两段电线焊接用什么方法比较好?头对头?还是头朝一个方向并列?用什么做夹持比较好?

网友D:
这也太长,肯定会有,这不是线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