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RO K850 更换6mm电机轴

楼主(2014-07-17):
K电机效率高 一直深受大家的喜好 包括我也一样  K800 K850系列电机电机轴都是8mm的  目前只有极少数机型使用8mm的轴  基本都是6mm的轴
8mm的电机齿很多厂家都没有出的 就算有由于电机本身的KV值原因也比较难配合适齿轮比 所以最直接的就是换轴了  问题就来了K电机的轴并不像蝎子
的那么容易更换  要换得只能反厂但厂家并没有提供6mm的轴更换   办法总比问题多的  看我怎么换吧

PYRO K850 500KV 马达  8mm输出轴

全新原装轴 内10外8 采用卡销固定 并非蝎子的顶丝固定轴

K850要比K800电机长5mm  所以要用蝎子4530的轴  K800就用4525的轴

取出中心定子

可以看到K的轴使用一条卷卡销穿过定子和电机轴固定的
卡销一经取出 基本就装不回去的 可能这个是防拆设计吧
换句话说 想换轴就必须反厂了 非常不方便  周期又长

从一边慢慢敲 把卡销慢慢顶出来

我使用2.5的螺丝刀从一边慢慢敲 将卡销慢慢顶出来的 注意用力

无意中发现这个K850和K800的不同之处 K850的磁铁排列全都有一根塑料条间隔开而K800电机是没有的
可是我发现每条塑料条 长度都不一样 更想不明白的就是 其中一条间隔上并没有塑料条  不知道是工程师们
为了调节平衡不需要加 还是忘记加了  真让人心不安

图中圈出的地方就是没有间隔条的 其它都有 但其它的我留意了下 每条长短都不一样    真让人深思

卡销 顶出来了

取出轴 和 蝎子的4530的轴对比

由于采用蝎子一样的固定方式 用顶丝固定轴 所以顶盖原来是3MM的开销孔来的
要用顶丝固定就需要攻丝  攻丝要攻4MM的攻 (注意:这个是手工技术活了,没一定动手能力的朋友不要搞让师傅搞把)

采用的是对边固定方式  所以轴要对边开位固定 也就是开顶丝用的固定槽

OK 搞定

我把长了点点的轴锯断了  其实不锯也可以的  我杨格上的K800就没锯

刚刚德国返修回来的2个K200  都是电调出错返厂  鄙视一下K电调  发现后期的K电调质量非常不稳定 经常出问题 贵不说 返修麻烦 周期又长  爱又恨

无意中拍的蝴蝶  觉得挺漂亮的  呵呵

这个就是K800  换的是4525的轴 同样的方法换

看 长出来的部分 并没有锯断   锯不锯无所谓的

装在杨格上  这杨格改装了大齿盘和加第三轴承座  怎么暴都没问题了

写在最后
有几个需要说明的 换轴前大家要想好 第一自己有没动手能力 主要有2个地方需要注意的也是重点 攻丝和开槽   攻丝这个可是技术活  自己做不了就让熟悉的师傅攻 我也是叫厂师傅攻的 轴的开槽也很重要
开槽的位置要算好 对边开槽 因为是对边固定的  不需要太深 参考轴上原有的槽即可
还有一个就是 保修问题  这样一改 可能失去保修   但经验来说 无论电机到手上出了什么问题 就别谈保修  正常坏还是飞坏 烧电机 退磁  松磁铁 等 用K东西这么多年了  基本各种问题我都试过 返修结果都是人为  基本都是6折换新 还要负责高昂的运输费用

楼主:
靠 乱七八糟的 5I的服务器真是没话说

网友A:
代表巅峰的兄弟们给你顶起,我们的k电机都舍得等。舍不得拆。
为毛我得k200就要反一年呢!!!!

网友A:
你这rave改的。我去。。。双测板表示更爽。

网友:
MPH83SWV+MPH83GW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rave改的。我去。。。双测板表示更爽。

双侧板  太重了  再一个 这机还是加第三轴承座好  机身不变形

网友:
我的亚拓450MX两个轴承都是松的,能帮我修一下吗?

网友:
K电机怎么绕线就4匝?真怪异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表巅峰的兄弟们给你顶起,我们的k电机都舍得等。舍不得拆。
为毛我得k200就要反一年呢!!!!

我的也要大半年到一年不等 我现在都还有2个一个旧版一个新版K200 一个K750 还没回来 都大半年了   也很无奈

网友B: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
话说这么大动作,不如直接上磨床把8MM轴磨到6MM?

网友C:
k牌效率是很高的。
LZ是杨格油机改电?

网友:
顶土豪。。。都是口水设备啊

网友:
这工程不是一般的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
话说这么大动作,不如直接上磨床把8MM轴磨到6MM?

哈哈 这你就不知道了   磨的话很难的 就算保证了同心度  再一个轴的外和内材料硬度也是不一样的 外面是镀了鉻的  你把外面的磨掉 就变废铁一根了 这些你不知道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 厂的师傅告诉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侧板  太重了  再一个 这机还是加第三轴承座好  机身不变形

其实我一直想看看你的大齿盘怎么改的,我用k200搭配4530,齿轮没事,单向给滑了,拆了里面上胶,折腾半天,感觉原装的齿应该还不错,我老早就想装第三轴承,但是发现那俩孔貌似打的和第一第二轴承座不一样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C:
k牌效率是很高的。
LZ是杨格油机改电?

这就是rave fso 90e ,纯粹的电机,只是为了放尺寸更大的动力设备然后把侧板上很多地方切掉了。

网友:
真技術活
不過德佬的電機實在是好用,就是難搞,又挑電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一直想看看你的大齿盘怎么改的,我用k200搭配4530,齿轮没事,单向给滑了,拆了里面上胶,折腾半天 ...

飞到一定程度你就知道原装齿不耐用  改了我这个 怎么飞都没问题

不是装主轴第三轴承座哦  我也想改装可是我看了根本改不了 工程巨大  没必要了   改的是电机第三轴承座    电机第三轴承座我还有多的 当时我就让师傅给我做了2个出来 但是侧板没孔 需要自己去开  如果你需要的 我可以发给你  你自己再打洞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到一定程度你就知道原装齿不耐用  改了我这个 怎么飞都没问题

不是装主轴第三轴承座哦  我也想改装 ...

我杨格现在都用的700-52配的k120在飞了,这机器如果要承受五千瓦以上的功率,原装的东西太邪乎,温温柔柔飞飞练习的动作还是过的去。我双侧板其实也不重,里面那层仅仅是为了加宽一些,然后放更大尺寸的电机,电机轴承座也更坚固。其余的地方都用雕刻机镂空了很多。我最噁心他的就是单向,已经挂掉三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杨格现在都用的700-52配的k120在飞了,这机器如果要承受五千瓦以上的功率,原装的东西太邪乎,温温柔柔 ...

怪事 面对5千瓦的动力 我的就扫齿  单项用到现在都没事  你的却调过来 坏单项不扫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怪事 面对5千瓦的动力 我的就扫齿  单项用到现在都没事  你的却调过来 坏单项不扫齿

老唐飞杨格的时候4530没坏过单向没扫过齿。诡异。听说杨格给jr设计东西,会不会jr的一些配件也能用到杨格上?比如单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唐飞杨格的时候4530没坏过单向没扫过齿。诡异。听说杨格给jr设计东西,会不会jr的一些配件也能用到杨格 ...

x7的可以

网友D:
LZ,其实Pyro 750就有6mm轴版本,功率跟4525差不多,还有高功率的competition系列;看你这一大圈够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其实Pyro 750就有6mm轴版本,功率跟4525差不多,还有高功率的competition系列;看你这一大圈够折腾的
...

PYRO 750 我也有 之前装过试过  不想用了    想用K800扭力更好些 competition要定做的 而差不多一半 K800都买到了不止   其实要动手搞的东西不多 手工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唐飞杨格的时候4530没坏过单向没扫过齿。诡异。听说杨格给jr设计东西,会不会jr的一些配件也能用到杨格 ...

老唐 没飞多久就把杨格扔了吧  那小子   JR的东西用不到杨格上的  基本不通用  我还没发现有什么通用的地方  单向你看看X7的 通不通用  我没X7 不确定 之前看过  感觉差不多

网友:
冷爷真是厉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唐 没飞多久就把杨格扔了吧  那小子   JR的东西用不到杨格上的  基本不通用  我还没发现有什么通用的地 ...

飞了一年多呢他杨格。老唐飞了一年 小沈飞了一年。那台杨格单向都不出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PYRO 750 我也有 之前装过试过  不想用了    想用K800扭力更好些 competition要定做的 而差不多一半 K800 ...

哈哈  是这样啊

那我想问一下,pyro750 用下来 动力 扭矩 方面和 4525 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这2个马达是几乎一样的定子尺寸,只是绕线直径可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是这样啊

那我想问一下,pyro750 用下来 动力 扭矩 方面和 4525 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这2个马达 ...

4525的爆发力要猛点 K750的过度要好点  4525温度要高 K750温度要低点 但也比较烫   使用感受来说 喜欢爆发力的4525不错 喜欢暴力定速过渡好的就K750  相对来说K750的耗电量要少点点

网友:
冷情V587~~~~以后换轴就靠你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电机轴蛋疼了。

还是继续感叹。。。厉害啊。。。。

再一个,要是K700轴找到好的替代方式就更叼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怪事 面对5千瓦的动力 我的就扫齿  单项用到现在都没事  你的却调过来 坏单项不扫齿

始终觉得他娃那飞机有问题。。最多几个起落就坏一个单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始终觉得他娃那飞机有问题。。最多几个起落就坏一个单向。

这样的确不正常 肯定有地方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确不正常 肯定有地方有问题的

反正杨格的单向太坑了。。。600.。。。。

网友(2014-10-05):
那个塑料条是调整动平衡的~

网友(2015-03-07):
目测这个k的电机轴承也是标准件

网友:
感觉k从kosmik开始电调就经常有问题, 可靠性跟老jive没法比

网友:
东西的好与坏,看的是设计师本身,并不是公司。
很多时候设计师走了,东西就不行了。特别是像K这样的微公司。

网友F(2022-11-29):
m4的螺纹需要扩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