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搭配乐迪AT10设置六段开关教程

楼主(2014-07-17):
                                                                           APM飞控搭配乐迪AT10设置六段开关教程

玩APM飞控,玩转它的飞行模式切换是必修的一门课程,否则一块功能强大的APM飞控在你手里,切换不了飞行模式就只能自稳飞飞玩不出花样来,这对APM来说是一种浪费,因此我们必须要学会APM的飞行模式切换。
先了解下APM飞控的飞行模式切换原理。APM有多种飞行模式可供选择,但一次只能选择设置六种飞行模式,设置好的六种飞行模式是通过输入的第五通道来控制的(固定翼是第八通道),与常规遥控的低、中、高开关量不同,APM识别六种飞行模式的开关量是以识别遥控接收机输出的PWM脉宽值的区段为依据的,六个区段分别是0-1230,1231-1360,1361-1490,1491-1620,1621-1749,1750+,这些数值的单位为us,只要五通道输出值分别在这几个区段内的,就可以对应控制开启一个飞行模式,为防止飞行中pwm信号在临界值附近飘移导致误切换飞行模式,所以最佳的六个信号应该是在这六个区段中间,分别是1165,1295,1425,1555,1685,1815这几个值。本文将讲解利用乐迪AT10如何比较精确的设置出这六个信号。
乐迪AT10是深圳乐迪电子新推出的一款10通道模型遥控器,整机外观拥有Futaba 10C的影子,开关旋钮布局合理,操作方便,功能设置上则更优于10C,特别是中文化的操作菜单,更符合国内的使用环境,还支持数据回传,产品定位于专业级遥控,因此,笔者非常推荐使用这款遥控搭配APM使用。
在设置APM的六段开关前,需要对遥控进行一些基本的配置:1、设置为固定翼模式(不管APM的刷的什么固件,包括直升机,与之搭配的遥控必须设为固定翼模式,即每个通道单独输出);2、指定通道开关;3、矫正通道正反相。
现简要说明这几个配置的设置方法:
1、设置固定翼模式。打开遥控开关,长按一下MODE键,系统进入基础菜单,在基础菜单内,移动导航键至系统功能设置菜单,按压push键进入,然后使用导航键移到机型一栏,使用push键的旋转功能将机型选为固定翼模型,

然后长按一下push键,界面跳出确定改变的提示后,松开push键,再回按一下push键确认,系统就会将当前机型切换为固定翼模型了

2、指定通道开关。通道开关的指定在基础菜单的辅助通道功能菜单下,进入辅助通道功能菜单后,使用导航键移动通道项目,使用push的旋转功能选择开关或旋钮名称,Sw代表开关,Vr代表旋钮,LS代表逻辑开关,下图为搭配APM使用时的通道开关参考配置,结合本文的教材,请将五通道道指定到SwA上,不要给SwE指定通道,因为本文将利用A,E这两个开关设置六段开关混控

3、通道正反配置:这个主要配置1-4通道的正反相,如果正反配置错误,将会使APM操控相反,甚至不能正常解锁,因此设置通道的正反需要APM连接电脑进行检查,在MP软件的RC校准界面或者fail safe界面下实时查看遥控的输入状态,最终的控制要求是俯仰和油门摇杆向前推时,2、3通道指示条右移变大,副翼和方向摇杆右推时,1、4通道的指示条右移变大,例如笔者的AT10控为左手油门,根据实际输出,就需要将2,3通道反相处理,此功能在基础菜单的舵机相位菜单下

AT10设置好了以上应用于APM的基本配置后,现在就可以正式开始设置六段开关了,在设置之前,请先把接收机,APM和电脑都连好,并打开MP连接,点开mp初始设置菜单下的Flight Modes菜单,目的是实时查看当前接收机的输出状态以及飞行模式的切换状态

先上一个混控思路图

基本思路这样:1、通道五指定到开关A上,A是一个二段开关,设置一个混控一让开关A拨到up和down位置时分别对L,R两边的值进行自我混控,自我衰减到两个基准值(1165和1815)
2、开关E是一个三档开关,当E拨在UP位置时,开关E不参与混控,开关A的切换只输出两个基准值(1165和1815)
3、当开关E拨到Cent中间位置时,混控二开启,L,R两边分别衰减23%, 因此,开关A的上下切换会得到两个衰减后的值1295和1685
4、当开关E拨到Down位置时,混控三开启,L,R两边分别衰减46%, 因此,开关A的上下切换会得到两个衰减后的值1425和1555
由此实现以下六个模式的切换:
SwA_up + SwE_up = 飞行模式一
SwA_up + SwE_cent = 飞行模式二
SwA_up + SwE_down = 飞行模式三
SwA_down + SwE_down = 飞行模式四
SwA_down + SwE_cent = 飞行模式五
SwA_down + SwE_up = 飞行模式六

开始正式设置
打开遥控器电源,长按一下mode键进入基础菜单,再短按一下mode键进入高级菜单,导航键选择可编程混控,按push键进入,选择普通模式混控1进入,然后根据下图提示按步骤设置混控一

注意:以上设置,前四个项目的移动是通过导航键来移动的,数值的更改是旋转push来实现,第一步先将混控选择为打开,然后指定开关SwA,位置null,主控和被控都是五通,设置好这些后,导航键移动到比例一栏,此时L,R的选择就已经是通过开关A来选择了,A拨到up,L高亮显示,表示可以更改数值,此时逆时针转动push,L的衰减比例数值变大,对应Mp屏幕上的pwm输出数值会增大,继续转动push直到数值调整为1165附近,由此完成飞行模式一的配置,遥控一般显示衰减了-40%。然后开关A拨到down位置,R会高亮,同样逆时针旋转push,使mp上显示的数值调整到1815附近,由此完成飞行模式六的配置,遥控显示衰减44%。混控思路图中的第一步设置完成。
接下来配置混控二。先把遥控上的开关E打到中间位置,然后进入普通混控模式下的混控2,设置步骤跟混控一基本相同,第一步先打开混控,第二步开关选择为SwE,第三步位置选择为cent,这一步很关键,选错了开关就乱了,主控和被控仍旧都是五通。最后导航键移到比例一栏,需要注意的是,L、R的切换仍旧是通过开关A来进行了,保持开关E在中间位置,开关A拨到up,L高亮,逆时针转动push,mp上的pwm值会一直增大,直到1295附近停止转动,遥控显示衰减了23%,飞行模式二设置完成。接着再将开关A拨到down位置,R高亮,同样逆时针旋转push使mp显示为1685附近完成飞行模式五的配置

最后一个就是通过混控三配置飞行模式三与飞行模式四,步骤跟混控二一模一样,只是开关E要拨到down位置,混控中的位置也要选择为down,具体参数按下图配置,过程不在复述

通过以上的设置,乐迪AT10遥控就能完美的应用与APM飞控上了,最后上一个APM飞控与AT10接收机的连接示意图

网友:
乐迪越做越好了

网友:
有点兴趣,不知道可靠性如何

网友:
做的不错, 赞一个.  apm的线是另卖的?

网友:
条理清晰,思路明确,对我等帮助很大,我也支持乐迪

网友:
AT10的功能很强大哦,两种设置方法

楼主(2014-12-02):
此方式同样适用于AT9哦!而且AT9可用sbus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方式同样适用于AT9哦!而且AT9可用sbus

能不能出sbus教程

网友: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A(2015-06-03):
LS的,我正打算入你这个,看到贴子,我不知该如何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的,我正打算入你这个,看到贴子,我不知该如何想了

您好!
非常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支持!
售后的问题看看模友的真实体验吧

祝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