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px 问题

楼主(2014-07-17):
name=Mcpx1
mixermode=Standard
standard_mode_version=21
[radio]
protocol=DSM2
num_channels=7
tx_power=30mW

[protocol_opts]
Telemetry=Off

[channel1]
safetysw=!RUD DR0
safetyval=-110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Ch1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65,-30,5,40,55,70,85,100
[mixer]
src=THR
dest=Ch1
switch=FMODE1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97,93,89,85,88,92,96,100
[mixer]
src=THR
dest=Ch1
switch=FMODE2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75,-50,-25,0,25,50,75,100

[channel2]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AIL
dest=Ch2
scalar=70
curvetype=expo
points=40,40
[mixer]
src=AIL
dest=Ch2
switch=FMODE1
scalar=70
curvetype=expo
points=60,60
[mixer]
src=AIL
dest=Ch2
switch=FMODE2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3]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ELE
dest=Ch3
scalar=70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mixer]
src=ELE
dest=Ch3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60,60
[mixer]
src=ELE
dest=Ch3
switch=FMODE2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4]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RUD
dest=Ch4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RUD
dest=Ch4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RUD
dest=Ch4
switch=FMODE2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5]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MIX0
dest=Ch5
scalar=84
usetrim=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MIX0
dest=Ch5
switch=MIX1
scalar=0
usetrim=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MIX0
dest=Ch5
switch=MIX2
scalar=-100
usetrim=0
curvetype=fixed

[channel6]
scalar=75
scalar-=75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Ch6
curvetype=9point
points=-30,-23,-15,-8,0,25,50,75,100
[mixer]
src=THR
dest=Ch6
switch=FMODE1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75,-50,-25,0,25,50,75,100
[mixer]
src=THR
dest=Ch6
switch=FMODE2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75,-50,-25,0,25,50,75,100
[mixer]
src=THR
dest=Ch6
switch=Virt10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75,-50,-25,0,25,50,75,100

[channel7]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MIX0
dest=Ch7
scalar=84
usetrim=0
curvetype=fixed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timer1]
type=countdown
src=Ch1
time=180
[timer2]
src=Ch1
[safety]
Auto=min
[gui-qvga]
trim=4in
barsize=half
box1=Ch3
box2=Timer1
box3=Timer2
bar1=Ch1
bar2=Ch2
bar3=Ch3
bar4=Ch4
toggle1=ELE DR
tglico1=0,1,0
toggle2=AIL DR
tglico2=0,67,0
toggle3=RUD DR
tglico3=0,2,0
toggle4=GEAR
tglico4=0,4,0
quickpage1=Telemetry monitor

以上配置 在油门过中立点的时候 降落后就会出现 油门不能控制问题 只能控制舵机  求解答 谢谢

网友A:
用的是deviation的固件吗?如果是,给我个邮箱,我给你发个模型设定你试试。权限不够,没法上传附件

网友B:
螺距曲线太大。导致耗电。你用的应该是后改的无刷电调,设置有问题,可以说你不懂那个电调的使用方法。设置线性改为v3。x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deviation的固件吗?如果是,给我个邮箱,我给你发个模型设定你试试。权限不够,没法上传附件

麻烦您了 我的邮箱 liurongliang99@163.com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曲线太大。导致耗电。你用的应该是后改的无刷电调,设置有问题,可以说你不懂那个电调的使用方法。设置 ...

我用的是原厂配置 我的pit 已经现在更改为50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设置  还有不是电的问题 在不转的时候 我把电池拿下来测量电压还有4.1 对于有刷来说4.1 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您了 我的邮箱  谢谢了

已发,注意查收,我是美手,一些细节的东西你自己改一下吧,祝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发,注意查收,我是美手,一些细节的东西你自己改一下吧,祝你爽飞

我也是美国手一会我试试啊  可能还要麻烦您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美国手一会我试试啊  可能还要麻烦您 谢谢了

言重了,设定档我也是下载的,不过用着飞ncpx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言重了,设定档我也是下载的,不过用着飞ncpx很舒服

我刚试了 不成 降落后还是 不能再控制油门  只有舵机有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试了 不成 降落后还是 不能再控制油门  只有舵机有反应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你再研究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