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问题找到了,但是吓了我一跳!RX-C竟然没有插。。。。

楼主(2014-07-17):
新装了一台500,由于线不够长,就用了延长线,阴差阳错,RX-C那根线就从延长线插头脱落,而我竟然一无所知,就这么飞。。。。悬停。航线都感觉不到什么,这几天连续做大机动和高速动作,突然飞机不听使唤,连续好几了,还好稳得住,就任由飞机在天上飘,用自旋修正方位。奇怪的是速度一下来就又可以操控了,于是决定检查下陀螺仪!发现陀螺增益死活激活不了。实在找不到原因了,只好捋线路,才发现这个问题!有懂得高手给说说,这根线不插会有什么反应? 这就是截的图,陀螺增益没法激活。。。。。。

网友A:
你真是高手!佩服,线没插都能飞!我第一次飞3GX没设置好首飞就炸,现在都没飞第二次。

网友B:
既然没插,那你图上从发射机来的感度64,怎么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没插,那你图上从发射机来的感度64,怎么来的呢

直接在电脑上打开V8软件,都是64,不信你试试!

网友:
牛人牛机,不炸更牛

网友C:
单线接K8的话就是接的这根线,它是连接舵机副翼、升降、感度的馈线,陀螺仪和接收机任何一根线断开接触都会引起炸机!你描述的情况应该是线头接触不良,做大动作的时候线路短时被断开接触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线接K8的话就是接的这根线,它是连接舵机副翼、升降、感度的馈线,陀螺仪和接收机任何一根线断开接触都会 ...

不是一拖三那个,是RX-C。和接收机那个什么玩意。。。。2  连在一起!

网友B:
恩刚试了一下,不接K8,直接在电脑上打开软件,
选择通道后,默认显示的确实是6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刚试了一下,不接K8,直接在电脑上打开软件,
选择通道后,默认显示的确实是64

我查了一下,一拖三管理自动修正,RX-C管理感度大小,这根线不插,默认的感度就是64,3D飞行可能有点大,怪不得感觉老是失控的感觉,航线没问题!

网友:
我擦,这样都不炸鸡,RP爆棚啊…………

网友D:
安全反航最重要。我上礼拜给人家调450l,推一半油门飞机就抽风了,自杀,扫桨,砍尾管,炸了一包舵机臂,一包拉杆,一根尾管,一副大桨也没找到毛病,算了算损失200块,飞机都没离地,郁闷死我了。看你飞机抖成那样了也没事,真是奇怪啊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是高手!佩服,线没插都能飞!我第一次飞3GX没设置好首飞就炸,现在都没飞第二次。

3gx是为鸭子的厂手准备的,我等一般人是用不了如此高大上的陀螺仪滴!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

网友E:
我早就说了你的线没插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早就说了你的线没插好啦

嘿嘿  布线太麻烦了,不到万不得已,我一般不考虑这方面,这次是延长线插头脱落,可能是绑扎带时候拉掉的!

网友:
我之前还专门发帖咨询不插RX-C除了调感度不方便外对飞行有什么影响,大家回复都说没有影响,看来还是实践出真知啊

楼主(2014-11-15):
引用 网友D:
安全反航最重要。我上礼拜给人家调450l,推一半油门飞机就抽风了,自杀,扫桨,砍尾管,炸了一包舵机臂,一 ...

哈哈哈  这叫技术!最近好吗?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2015-08-30):
就是感度线么,不插一样的,感度线只是说可以在控上就调整感度值而已,vbar也可以在软件上调而不插感度线,ebar就是没有感度通道么,只能在三轴里设

网友:
以前飞了好久才发现这个通道插错   我也没事

网友:
C是感度线吧,不差貌似就是默认50感度

网友:
居然没炸机 厉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安全反航最重要。我上礼拜给人家调450l,推一半油门飞机就抽风了,自杀,扫桨,砍尾管,炸了一包舵机臂,一 ...

我也是油门一半时抖舵,大桨砍尾管,晕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这叫技术!最近好吗?

我的450l调试时也这样大桨自扫机身乱抖,砍尾管,舵机臂都抖断了,可能是陀螺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油门一半时抖舵,大桨砍尾管,晕死了

  不至于吧,,现在的 三轴 陀螺仪 乃震动 能力都很强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