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450都能飞多久? 我只能飞4分钟

楼主(2014-07-17):
配置 450 pro fbl, kst215*3+kst515
三轴 ar7200bx
yep 45a电调
电机2223 3500kv 600w  15t齿
电池,nano tech 2200mah 3s 45c电

开定速,定时4分钟, 3d下来电压单片3.72

并且。。。。无论飞的多暴力,或者全程悬停4分钟 下来电压都是每片3.72。。。。

网友:
这些设备都是电老虎!这样的结果正常

网友A:
我定时3:30,如果钟摆做的多,2:30就降下来,落地电压一般是22.7~22.9

网友:
15T很暴力

网友B:
换电机齿13或者12都行

网友:
3分40秒 航线+翻 下来基本在3.8以上 这样对电池最好!

网友:
我只悬停好像也就4分钟,卜知道有啥问题不

楼主:
怀念3年前玩a123的时候
一块电飞航线15分钟。。。。
3d至少也9分钟
就是连续负载动作掉转严重,要温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电机齿13或者12都行

我同意这位客官的意见。

15T的齿,扭矩不足,电能都转化热能了。

我12T齿也是3500KV的电机,一般飞8分钟,设带负载3.6报警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同意这位客官的意见。

15T的齿,扭矩不足,电能都转化热能了。

无限侧摆不掉转的说
下来电机用手随便摸的说

我都是起飞就开3d,定速

如果不开3d,不用定速,那飞的时间就长了

网友:
我設了5分鐘,就定著飛,下來3.73左右,好費電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限侧摆不掉转的说
下来电机用手随便摸的说

目前还没用定速,那我的数据对你就没参考价值了。

网友:
7分钟悬停没问题

网友:
1400电池飞x3 3d不知道爆不爆,三分半钟。下来3.8.

网友:
定速的话这个时间正常

网友:
定速耗电大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