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移动、联通的基站会对飞控GPS或者接收系统造成干扰导致失控炸鸡吗?

楼主(2014-07-17):
电信、移动、联通的基站会对飞控GPS或者接收系统造成干扰导致失控炸鸡吗?

网友A:
GPS大约工作在1.4GHz,不同家的不同网络工作在不同频率,频率接近的肯定会有同频干扰,反正尽量离远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大约工作在1.4GHz,不同家的不同网络工作在不同频率,频率接近的肯定会有同频干扰,反正尽量离远点就行 ...

非常感谢,因为一般都在空旷地飞的,所以不注意这个.但是近期要在商务楼对面的停车场飞一次,周围50米左右有一个移动基站,所以怕炸鸡。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
以前用2.4G遥控器直接飞没上飞控绕着基站飞  飞着飞着就失控了

楼主:
应该会有影响,早上飞了,先是云台失控,马上返航,返航途中遥控器所有返回数据为0,吓出一身冷汗,还好安全降落了。30-40米左右是一个基站30米高,然后周围有架空电线。

网友:
基站本身就有蘑菇头GPS天线,靠GPS授时的,应该不会干扰GPS

网友B:
拿手机塔练绕桩的路过一下,什么也没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手机塔练绕桩的路过一下,什么也没发生。

测试下来对GPS基本无影响,对遥控器接收有一定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下来对GPS基本无影响,对遥控器接收有一定影响。

果断换控。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C:
  你看周围有输电线没,  一般是输电线影响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周围有输电线没,  一般是输电线影响较大

学习了,以后在郊区飞,输电线也得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