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遇到下列突发情况 应该怎么办?

楼主(2014-07-17):
1. 飞机不听话的开控就满油门上升
2.飞机使劲往一个方向侧飞,遥控不管用
3.6轴突然在空中射桨,飞机开始摇摆转圈
4.飞机突然在空中颠簸,有自激翻过来的可能性
5.飞机撞到电线或被风吹翻
6.飞机失去控制,眼看着越飞越远

网友A:
把控关掉跟着飞机跑

网友B:
楼主所说的的这几个问题如果被我遇到········我只会默默的在心里说一句····我艹·····准备收尸吧······

网友C:
准备收尸

网友D:
果断拨杆,再不行,关控,等炸。

网友E:
1 2 3 6都遇到过 ,,,措施就是 关油门 (不要关控) 运气好估计能捡点尸体回来,要是炸到人或者别人的车子==,,果断玩失踪【现实很残酷】,,,别无他法...

网友F:
感觉楼主用的是dji飞控

网友G:
大疆这么不稳定吗?我刚刚买的大疆啊。

网友H:
这几个题目很有意思,值得好好讨论,老鸟们大神们拿点经验出来,遇到过的拿点案例出来吧,欢迎DJI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讨论哈!长期关注此帖

网友I:
怎么看都在影射DJI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看都在影射DJI
。。。因为我买了V2。。看了看之前的帖子 总结了这几个常见问题 想学学怎么办。。。

网友J:
总觉得炸下来留个尸体也比提控回家的好

网友K:
你这除了3、4项,其它都是阿弥陀佛的节奏啊,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发现飞机有异常立即切手动或许还有救,手动都切不了的话就赶紧祈祷一别砸到人,二别砸到中档车
。

网友L:
最简单办法 远离人群。 找空阔地方。这样飞机失控炸鸡也能清楚。

网友M:
只能默默祈祷。。。。
话说1的情况就是先上电再开控才会出现吧,绝对不能这样!
从来没用过DJI

网友N:
出现此现象 什么都不用纠结 直接退模

网友O:
起飞之前擦干净飞机上的指纹,去除掉任何可以追溯的标记或痕迹,然后就开心的玩吧

网友P:
都是收尸安魂前奏曲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