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固件刷变砖了,求教

楼主(2014-07-17):
D10刷固件刷变砖了,今天刷固件中间线断开了,现在开不了机,也进不了DFU模式,求救啊。。。。。。。。

楼主:
各位大侠们,快来看看还有得救吗,

网友:
帮顶~~~其实不刷固件D10也够用了

网友:
我就不敢刷。

网友:
刷机性价比有那么高么?多兼容些接收机但是稳定性又如何?多几个通道但是真的能用到吗?返厂吧

网友:
不至于进不了DFU吧? 这个应该刷不砖的. 如果你刷deviation固件, 进dfu的时候EXT和ENT都试试.

网友A:
再刷一次。不可能变砖的,我D10反复刷、随便刷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刷一次。不可能变砖的,我D10反复刷、随便刷都没问题。。

悲痛啊,连DFU都进不了,还怎么刷啊,软件连不上啊

网友A:
现在什么情况?手机拍个照片看看,也好帮你。

网友:
不用问啦,返厂修吧。我的就变砖了。没有不可能变砖这么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什么情况?手机拍个照片看看,也好帮你。

就是这个样子,开不了机黑屏,也进不了DFU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样子,开不了机黑屏,也进不了DFU

刷机了可能不给返厂了。别急重新试一下,多看看教程

网友:
是否線斷了或插座故障,往此方向檢查.
只要能連接正常,都救的回來的.

网友B:
刷机也能返厂,踏实的返吧!我觉得楼主能试的都试过了,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什么多看教程,线断了基本没意义。也别说不可能变砖,确实就是变了,再不可能也还是点不亮!早返一天,早回来一天!返厂来回运费加上维修费不会超过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机也能返厂,踏实的返吧!我觉得楼主能试的都试过了,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什么多看教程,线断了基本没意 ...

多谢提醒,我准备返厂维修了,没办法,连升级模式都进不了了,只是不知道返厂维修时间要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我准备返厂维修了,没办法,连升级模式都进不了了,只是不知道返厂维修时间要多久

我在北 京,一个月内搞定的!

网友:
你返厂就写明:                       “控无故开机木反应。你们华坑尔的控杂就这么差?免费修好!速度!”

很快就能给你修好。

网友:
不是没电了吧

楼主:
电池是满的

网友:
按住EXT,开机,只要能看见程序升级,就可以重新刷固件。按住ENT开机,就进入优盘,格式化后,重新复制优盘文件。看您遥控器的界面,应该是没有复制优盘文件,所以加载不上去图形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