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遥控距离 14SG 距离 VS 白D10距离 ?

楼主(2014-07-17):
有没有 大神测试过 距离 因小弟我玩大疆精灵2  原配遥控满足不了我的距离 想入14SG   便宜点的 D10 说明书上写的D10 遥控范围2000米 不知道能不能达到

或者 大神们 给推荐款 距离远点的控

网友A:
装增程要是一般飞机估计三四百米能看见都费劲了要是玩第一视角建议14s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增程要是一般飞机估计三四百米能看见都费劲了要是玩第一视角建议14sg

对啊 我主要是玩 4轴 6轴 不怕看不见 我有图穿 失控也不怕 自己就返航了 主要就是要 距离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 我主要是玩 4轴 6轴 不怕看不见 我有图穿 失控也不怕 自己就返航了 主要就是要 距离远

那还犹豫什么当然14sg了稳定性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犹豫什么当然14sg了稳定性好啊

谢谢了
10感谢

网友:
上个机机照片欣赏一下

网友:
最近的MZ-24很火呀!!

网友:
上个机机照片欣赏一下+1

网友:
也别太相信FUTABA了,今天用14SG+R7008SB飞到200多米高度,距离也差不多200多米远,,遥控器就失控了,向飞机方向走了一段距离才恢复控制,航线上没有阻挡物,很开阔的。

网友B:
我今天也是用的14SG,飞的450,大概飞了30楼高,我把油门打到最低飞机都不下降。命大啊,在马路边自己降下来,在20多米的时候遥控接上。幸亏没伤到人,下次再也不敢拉这么高,要测也要到没人的地方去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也是用的14SG,飞的450,大概飞了30楼高,我把油门打到最低飞机都不下降。命大啊,在马路边自己降下 ...

你厉害,直机直接FP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也是用的14SG,飞的450,大概飞了30楼高,我把油门打到最低飞机都不下降。命大啊,在马路边自己降下 ...

也才100多米啊就失控,有干扰吧

网友C:
graupner  mx-20 距离四千米,够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raupner  mx-20 距离四千米,够用吗?

别听那些遥控宣传上面的,全是扯淡。距离跟周围环境和天线布局有太大的关系了,我MZ-24 FHSS信号,楼区地面拉距12通接收机400米内丢失信号,100米时重新连接上;6通道不到300米丢失信号。野外空旷地拉距没试。

2.4G信号,有阻碍时无法穿越墙壁,远距离肯定有极大的信号衰减,所以我说距离跟环境关系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听那些遥控宣传上面的,全是扯淡。距离跟周围环境和天线布局有太大的关系了,我MZ-24 FHSS信号,楼区地 ...

你这不废话么,距离几万米的控也怕遮挡啊。卫星通信够牛逼了吧?你把卫星电视接收放在楼后面挡住看还能看电视不?另外知道香农定理不?区区一个航模遥控能超越通信基本理论?你在手机基站下面飞,或者图传等设备干扰,或者周围不开阔产生多径效应都会影响带宽。电磁环境不好再牛逼的设备也白搭啊。照你这么说就没好控了呗?另外你用的是mz 24,我相信你查不到这个遥控的距离,至少官方的没有标注,因为这基本是一款直机控,直机一般是在视距内操作的。跟mx 20定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