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RGYSTORE的CD620新款充电器试用感受

楼主(2014-07-18):
首先我不是什么专家,一般的玩家,懂点电路吧,也没有什么专业设备,几块国产合格万用表,不是山寨货,所以也不能做专业的测试,只能从玩家的角度试用吧,其实好的充电器也就是体验好吧,管什么牛逼技术,越简单越好用就是好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我接触的时间比较长了,三年多了吧,  经历了几个版 本了,这个算最好的了,不过跟上一个比较来基本结构变化不大,都采用了,控制和充放电模块的分离,两部分组成,应该算是比较好的方案,但是散 热还是不够好,等下会讲,先来看外观吧,最后讲一下,等了二年多,寄来居然是个顺丰到付的包,很不爽,以前我参加测试的机,我寄过去,我都是先付的邮费,这机器虽然是优惠购买的,但测试的机型号 比较多,加上邮费跟原价没什么区别了. \外观还算不错吧,方方正正,中 规中距,四平八 稳,
\ 图片压缩的厉害,但是从侧面可以看出,原来应该是有两个风扇的,现在只有一个风扇,风扇比较吵,换个静音的会更好
\
\

\顶侧面少了两个螺丝,不要也问题不大,只是不太观,测试机暂时没有买到长螺丝,他们是这么告诉我的

从这张图 看,散 热器还是很大的,不过也没有完全填满,  因为那边没有风扇也没开孔,所以填满好像是没必要,出风口的形状和进风口完全一样,这是个错误,完全没有考虑风道散热原理,从我后来打开侧面后,温度明显降低 ,也证实我的想法,出风口应该开成条状栅格最好,另个这充电器充电效率很高,充电时,温度很低,风扇几乎不会转

这个风扇比较吵,应该算是简单温控吧,40开,38度关,应该搞温控无极 变速风扇就好了,至少也搞个二段,或三段风速吧,这个要么开,要么停,感觉有点呆.
这充电器充电温度很低,但是放电,温度很高,当然跟这个风道散热不好也有关系,放电只有20W,3S 也就1.5A 左右,这么小的,基本没什么用,且最好少用,长时间放电对充电器不好.

图片就到这里吧,现在我说说我的试用感受!
首先这机器用料还不错,全铝 合金的外壳,电子元件,线材,和经常活动的接插件质量都很好,没有偷工减料.
屏幕用的1602屏 太小,不是中文, 有点遗憾,现在的12864屏也没贵几块钱,程序也不复杂,四按键操作还是很简单的.另外可用户设置的参数太多,应该出厂 设好,然后不可 调,或只能工程模式可调,比如说,最大充电功率500w 最大放电功率20W,最小输入电压10V,最大输入电压28V,等等,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安全参数,不应该用户来设置,出厂应该设置好.还是一个问题,就是这充电器到手后不发急于充电,先应校对电压,温度,这个很重要,感觉这个应该也要出厂就应该校对好,用户不能调,用户收到充电器是用来***安全充电的,不是来学习你的充电器所有功能的.

上面讲的是外面和操作上的体验,下面我想讲这充电器大电流充电时,电压不准的情况,电流越大,显示的电压越比实际高.在18A 充电时,快结束时单体4.06时,3S电压机器 显示12.82,  比实 际大很多,造成机器这时开始从恒流转变到恒压,开始提前降压电流,加长了充电时间,我猜想造成这个原因的应该是用充电的主线来检测电压,所以偏差很大,如果换成平衡头来检测电压,就会准确很多,充电时间还能缩短.因为可以 设定到单体4.18甚至是4.19才降低电流转为恒压模式,导线在大电流时,测电压都会不准,用过电子负载的都知道,大电流测试时都要用四线接法,电流和电压分开接,测的结果才会准.  另外这充电器,有恒流 ,恒压可调输出功能,由于没有收到最新的说明书,没敢试, 内阻测试也没试,全英文的不知道是哪个,电量回收功能也没 法试,我没有大容量充电包
下次有机会再说试用补充吧

网友:
这个不便宜吧

网友:
测试品还有改进余地,我的ap640也快到手,到时也分享下,不过我看了说明书,基本跟b6一个样子,有点失望

网友:
改进余地还很大

网友:
改一下效果更好

网友:
外观设计有改进的潜力,呵呵呵

网友:
我可是见过610起火,测试的时候不要走人!!!

网友:
很详细,楼主辛苦了

网友:
细节分析严谨,还熟知四线法,楼主高手

网友:
样子设计的还不错

网友:
学习!学习!顶楼主!楼主很专业啊!

网友:
对内部感兴趣

网友A(2014-11-28):
620有没有固件升级?620测内阻的功能在哪里?我找了半天也没发现,有木有说明书和软件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620有没有固件升级?620测内阻的功能在哪里?我找了半天也没发现,有木有说明书和软件可以下载?

找卖家可以下载说明书,论坛里 一起冲   有说明书

网友A:
CD620为啥使用电池监控模式始终报平衡口连接错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620为啥使用电池监控模式始终报平衡口连接错误啊

电池平衡口接触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