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C电路电火花是不是连续放电

楼主(2014-07-17):
  为取断丝锥用150W50欧可调电阻,35微法无极性电容做RC电火花。问题是放一个火花就要进给一次(半丝),然后短路,再旋出,再进给这时放一火花就没动静了,于是继续进给、、、短路、、、再旋出、、、、、、难道RC就是属算盘珠的拨一次走一下的吗。请教个位大神问题出在哪,谢谢。

网友:
保持放电间隙是要旨。手动很难保持间隙一致。搞自动进给吧。

楼主:
   回老革命我再试一试看保持一定的间隙,谢谢师傅指教。

楼主:
   千分尺进给,150w50欧绕线可调电阻,35微法无极性电容,电阻发热烫手。

网友:
控制放电间隙很重要

网友:
经常短路,肯定电阻发热了

楼主:
    回风间尘,是的老是短路发热,负极控制不好因为绝缘用的是橡皮,下次改尼龙的有强度没弹性的绝缘材料。

网友:
短路是因为你给进太大,再小点给进吧

楼主:
   回ssuugirl,我用千分尺的微进半丝半丝的进给呵呵呵一个火花一个火花的放,,,,太慢了,现在在学习电子电路希望自己能赶上时代,有一坛友说得好机械是身躯电子是大脑,我是钳工赶紧在身躯上安上大脑呵呵呵。

网友A(2015-03-27):
楼主,我的情况跟你差不多。我的情况是这样的:电极向工件方向移动,直到遇到工件短路,然后再回退,这样才有电火花出来。然后电极再向工件方向前进,直到短路,再回退,产生电火花。这样周而复始,效率很慢。

我的配置:60V电动车充电,限流电阻20欧(300瓦电炉丝上截取),40uF电容(电磁炉上的5uF无极电容)。进给装置:42步进电机,1.8度步进角,6直径的丝杆,螺距1毫米,每次0.01毫米的进给,就是不能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情况跟你差不多。我的情况是这样的:电极向工件方向移动,直到遇到工件短路,然后再回退,这样才 ...

       呵呵呵我的是千分尺手动,哎一个火花打一下就熄火,退出后再进一次再放个火花,再退再进……周而复始、根本谈不上什么效率。不懂电很受伤。

网友B:
我最早也是用25MM的外径千分卡手动。和你反应的也一样,不好用。你如果只是临时取个断丝,还不如用刻字笔接上电极用手拿着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早也是用25MM的外径千分卡手动。和你反应的也一样,不好用。你如果只是临时取个断丝,还不如用刻字笔 ...

      呵呵呵我木有刻字笔,避免断丝锥就可以不火花了呵呵。

网友C:
可以参照电飞剪的原理弄一个交流驱动的电磁铁,反正不需要精度。

网友D:
要用高频脉冲电源.找个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照电飞剪的原理弄一个交流驱动的电磁铁,反正不需要精度。

       好的电磁铁这样的元器件比较适合我,有空挖坟去,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用高频脉冲电源.找个电路吧.

       虽然在学校学过电工电路,电子电路图还是看不利索,书到用时方佷少

网友E:
这样不怕触电吗?已经超过安全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不怕触电吗?已经超过安全电压了

       不怕哈哈哈

网友F:
没有用水吧?,要加水的哦!如果没加水就像LZ说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用水吧?,要加水的哦!如果没加水就像LZ说的现象。

       一语道破梦中人,是的,水是加的但是不够一直冒泡泡冒烟,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A:
看似简单的东东,做起来真的不是这么回事。我前几天做一个,40uF电容(8个5uF的电磁炉电容),20欧电阻,60V电动车充电器,只能断断续续的零零星星的有些火花出现,第二天,再用一个60V充电器串联起来,做成120V的,效果比单电源要好一些,但没有达到坛友们的那种连续的打火效果,但还是可以打几个洞眼了。现在准备再高一个带振动的头子(用交流接触器铁芯改制,就象交流门铃一样的原理),看看效果如何。如果还是失败了,再也不会做这个电火花打孔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似简单的东东,做起来真的不是这么回事。我前几天做一个,40uF电容(8个5uF的电磁炉电容),20欧电阻,60 ...

工业的有高频震荡板引弧,有旋转头等,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似简单的东东,做起来真的不是这么回事。我前几天做一个,40uF电容(8个5uF的电磁炉电容),20欧电阻,60 ...

        呵呵呵最后一句话我爱听,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羡慕那些大神机电全能。

网友G:
看图片,好象楼主 用的电极是红铜线,要用黄铜才行.

网友:
我用的一个铁心的普通变压器,只有24V电都能连续的出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图片,好象楼主 用的电极是红铜线,要用黄铜才行.

       在单位随便找的紫铜油管做电极,效果太差,呵呵呵

网友:
哪位高人有进给控制电路介绍一下呗,最后附带印版的,功德无量!千恩万谢!

网友:
我也是用千分尺弄的,很不好控制,效率很低。

网友G:
我这个是用普通电机做的自动进给,电机后要用齿轮组给电极减速,或用镙丝减速。下图25欧电阻用电炉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这个是用普通电机做的自动进给,电机后要用齿轮组给电极减速,或用镙丝减速。下图25欧电阻用电炉丝。

      收到,谢谢,等减员安置好后一定搞个自动进给的。

网友(2019-03-07):
在展会看到他们的电极很细,约1毫米左右,没见调整间隙。

网友:
简单的RC低频震荡器可能是制约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