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倒车摄像头改图传用,以失败告终。实在想不明白。大家进来讨论讨论。

楼主(2014-07-18):
在这之前我先收个东西。今天手贱了,没事拆AR2.0的摄像头看看,一不小心把排线扯断了排线是印刷电路的完全不能修复。 有谁有坏了的2.0把前置摄像头卖给我把

现在转入正题,买了个倒车摄像头600线 170度广角的。看了是AV输出的,而且工作电压是5-12v。最主要是看了评论有人买来成功FPV。
我开始是接图传,把摄像头的视频Av头剪掉发现视频竟然是白线,音频剪掉确是黄线。就电源线正常是红的。 然后就是白线接图传黄色AV线。红线接图传红色电源线。黄色音频线丢一边不接。对了每个接头里面都有根地线,后面我就直接把整个分线接头剪掉了,就剩一根黑色地线。我就把黑色地线接到图传的黑色地线上。接完就是图片上的,红接红电源,黄接白AV信号,黑接黑地线。  好了全部完事,接上11.1v电池,满怀信心的看屏幕...一片漆黑,心里当时第一反应是不是AV信号线搞错了马上反接,黄接黄。再接上电源,屏幕还是一片漆黑。妈的,老天耍我吧,前面把排线弄断,这次屏幕显示又没图相。
       这下只有用排除法了。 接回原来的设备屏幕是好的,这下可以排除屏幕和图传了。 后来想了一下汽车电瓶都是12v电,会不会摄像头正好也得用12v电呢,马上再给摄像头单独接块电池还是不行。 不甘心,后面又把线全部剪掉。摄像头直接接显示器。 一块电池供电,接线是电池的正极接显示器红色和摄像头红色,地线接显示器地线和摄像头黑色。显示器AV线接摄像头白线,黄线都试过,还是黑屏。
       请问大家这下是不是可以确认是摄像头有问题?

网友A:
接法是没错,你这R插头这样接不虚?

网友B:
如果你这个是倒车摄像头的话,那么接线就是黄线接视频,红线接电源,黑线接地,白线接倒车触发信号(也就是接电源线)。

网友:
可能有点儿马后炮。
个人认为应该先确认摄像头好的,再剪线改。

网友B:
如果是监控摄像头的话,你的接线没错,只是你把线头剪掉的话,里面的红线只能接5v的电压,因为你前面还有一个降压模块,在没剪掉头之前是接12v的电源。

网友C:
你的地线接了没?

网友:
如果是监控摄像头的话,你的接线没错,只是你把头剪掉的话,红线只能接5v的电压。

网友D:
呵,楼主,爱莫能助了啊,呵
在一分3的那个转接处里面是有东西的,一个5V的稳压管,在你没有剪线前,确实可以接入5~12V,因为有稳压管可以稳压,可是你剪线后,在稳压管前接的线,那么就说明只能允许3.3~5V的电源输入而已

所以你现在可能是烧了,这个我就没办法继续说明了,不好意思了

网友:
如果楼主不相信,或者可以试试看,你把那个一分三处的那个塑胶头用刀片切开,里面正常是有稳压管的

网友:
首先,这不是汽车倒车摄像头,汽车摄像头一般没音频。
第二,你没接稳压模块直接上12v,摄像头己烧坏的可能性很大。摄像头一般是5v供电的,如果是汽车摄像头,在附件中会有几米视频线和一个很小的电源盒,起稳压和倒车控制作用。你这个摄像头的降压很可能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作附件提供,一种可能是在三线汇合处。

网友:
倒车,倒车,肯定有根控制线的,

网友:
那就再买个新的

网友:
摄像头直接输出到电视机看看能否显示
我也有个倒车摄像头就是不太清楚

网友:
楼主节哀,摄像头以烧,我也有个一样的摄像头,在线一分三 那里有个降压模块,12转5。
所以,不用多说了把。
另外摄像头确实广角漂亮。也挺清晰。

网友:
搞个几百块的行车记录仪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法是没错,你这R插头这样接不虚?

不虚,方便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这个是倒车摄像头的话,那么接线就是黄线接视频,红线接电源,黑线接地,白线接倒车触发信号(也就 ...

白色也接电源线吗?这样说的话那就是红白都是接电源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监控摄像头的话,你的接线没错,只是你把线头剪掉的话,里面的红线只能接5v的电压,因为你前面还有一 ...

但是5V 12V我都试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地线接了没?

接了,摄像头的黑色接电池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楼主,爱莫能助了啊,呵
在一分3的那个转接处里面是有东西的,一个5V的稳压管,在你没有剪线前,确实 ...

我等会去把1分3捡回来解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