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86能不能在轮充的时候分别设置每块电池的电流?

楼主(2014-07-18):
cb86能不能在轮充的时候分别设置每块电池的电流?
新买的cb86,看了说明书,动手实践,发现轮充时,单块电池的充电电流不能单独设置,变换一个电池的电流,其它的都会变。这个怎么办???

楼主:
再次仔细阅读说明后,感觉这个充电器不能在轮充模式下分别设置单组电池的电压、电流。也就是说,当不同容量的电池混插在八个充电口上时,设置的电流只能以容量最少的那组电池为标准。

我的理解对不对?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充电器让我有点失望。是不是我的要求高了?

楼主:
例如:800ma和2200ma  3s电池轮充,在1C充电的状态下,只能设置为0.8A,这样800ma的电池是合适了,可是2200ma的电池只能缓慢的充了。
我希望2200ma的电池能够单独设置2.2A冲,800ma的电池单独设置0.8A充!!

楼主:
举例求解:

一个2s800ma,一个3s1500ma,一个3s2200ma,轮充模式,要用1C充电,电压设定肯定是4.2,电流设定多少?

求解

楼主:
售后qq帮我解答了,轮充不行,并充可以。我试试看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好

楼主:
实践证明,乐迪的售后qq,我估计根本也是没用过cb86,并充也不能单独设定每块电池的电流!!

乐迪售后,麻烦告知并充怎么分别设定每组电池的充电电流。售后qq说可以的

网友:
单独设置电压是不行的,我正在用CB86,挺好用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践证明,乐迪的售后qq,我估计根本也是没用过cb86,并充也不能单独设定每块电池的电流!!

乐迪售后, ...

电流电压都只能6s同时设定,不能单组设置

网友:
这个充电器是用平衡输出线充电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践证明,乐迪的售后qq,我估计根本也是没用过cb86,并充也不能单独设定每块电池的电流!!

乐迪售后, ...

您好!乐迪平衡充CB86充电电流和电源都不能单独设定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乐迪平衡充CB86充电电流和电源都不能单独设定的哦。

我不是早帮你回答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早帮你回答了吗

嗯,感谢您对乐迪电子的关注和热心帮忙
谢谢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早帮你回答了吗

对呀,怎么了?谢谢!

我没有再问呀。

楼主:
不过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求解:
一个2s800ma,一个3s1500ma,一个3s2200ma,轮充模式,要用1C充电,电压设定肯定是4.2,电流设定多少?
其意义在于86能不能不同容量的电池同时1c混充,如果不能,希望能够实现,那就太棒了!!

网友C:
从技术上来说这种功能实现起来没有任何问题,从安全角度来说这种功能负责任的公司不会考虑。乐迪做了正确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技术上来说这种功能实现起来没有任何问题,从安全角度来说这种功能负责任的公司不会考虑。乐迪做了正确的 ...

愿听详解。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