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4❷改4.7的一些问题!改过的进来指导指导……

楼主(2014-07-18):
X4❷改4.7之后:
1:尾桨的尺寸需要跟着升级了吗?
2:我用虫子4020-1100kv的电机配多少T的电机齿轮合适呢?转速飞多少比较合适呢?
3:那个新款的F悬翼头中联和原来的比较区别大吗?
谢谢……

入了X3之后彻底爱上GUAI的飞机!X4❷在路上了……
舵机已经回来了!

舵机

舵机

网友A:
楼主,这舵机不错,多少钱一套,我也想为我的X42换一套RJX,目前我已经改了X5桨夹和尾管,换RJX520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舵机不错,多少钱一套,我也想为我的X42换一套RJX,目前我已经改了X5桨夹和尾管,换RJX520大桨

舵机在TB上的RJX代理买的,可以杀价!这舵机感觉性价比不错!

网友B:
470方案
X5尾管截短45mm,传动轴和尾舵机拉杆也相应截短45mm。
尾桨可以继续使用原厂77mm尾桨,电池使用3300毫安。
配14到15T电机齿,转速在2700到2800左右。
(注意如果使用15T电机齿则不能使用用原配红色大齿盘,必须使用黑色大齿盘升级。红色大齿盘直径小,16T以下电机齿够不着大齿盘)

520方案
使用X5尾管、传动轴、尾舵机拉杆、尾撑杆。
尾桨可使用X5原厂82mm尾桨或其他品牌85mm尾桨
使用4200毫安电池。转速控制在2350到2450即可
但你选用的电机KV值过高,不太好选择电机齿
如果用凤凰电调的话可以选择15T电机齿。因为凤凰的定速比较保守。

其实原配的910KV电机就很好,我记得输出功率比新款1100KV要大
关键是比较好搭配电机齿。

另外注意X42如果要改斜齿需要自己动手磨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0方案
X5尾管截短45mm,传动轴和尾舵机拉杆也相应截短45mm。
尾桨可以继续使用原厂77mm尾桨,电池使用3 ...

谢谢你的详细解答,我用的是4020-1100kv的电机!电机齿还真要配15T!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详细解答,我用的是4020-1100kv的电机!电机齿还真要配15T!

我改520时用的是4025-1100KV。配的就是15T

网友(2014-09-14):
我也是x3和x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