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其实不建议用金属乃至轴承的尾推连杆,因为在飞行中近万转的离心力下,由于连杆和轴承向外甩,形成一种很大的趋向于回到0螺距的力

楼主:
这对于尾舵机来说是额外的负担(虽然这种力可以靠额外的桨夹配重解决,可是增加配重又无形中增加了尾桨离心力,加大了尾中联螺丝负担)
个人觉得,无论何种尾巴调试,根本上都是要减轻飞行状态下尾舵机负担,均衡尾推行程中各点阻力(有些机子连杆中甚至没有铜套,使用轴套螺丝,我想就是牺牲一些静态顺滑度来减小动态时的离心阻力)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掉大小桨,拿下尾舵机侧的拉杆,推50%油门用手模拟一下尾舵机运动,可以验证以上论点(切记注意安全)
基于以上自以为的理论,我还是比较喜欢塑料的尾推连杆
来自安卓客户端 |

网友A(2014-07-18):
这对于尾舵机来说是额外的负担(虽然这种力可以靠额外的桨夹配重解决,可是增加配重又无形中增加了尾桨离心力,加大了尾中联螺丝负担)
个人觉得,无论何种尾巴调试,根本上都是要减轻飞行状态下尾舵机负担,均衡尾推行程中各点阻力(有些机子连杆中甚至没有铜套,使用轴套螺丝,我想就是牺牲一些静态顺滑度来减小动态时的离心阻力)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掉大小桨,拿下尾舵机侧的拉杆,推50%油门用手模拟一下尾舵机运动,可以验证以上论点(切记注意安全)
基于以上自以为的理论,我还是比较喜欢塑料的尾推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回國買多幾個回來賣給我。

你在哪里? 英国么?
英国的话就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其实不建议用金属乃至轴承的尾推连杆,因为在飞行中近万转的离心力下,由于连杆和轴承向外甩,形成一种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哪里? 英国么?
英国的话就能带

我在美國啊。。。。

网友:
没上螺丝胶?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

网友C:
楼主在什么姿态熄火的,我有次练习倒飞悬停,突然自旋,不懂救,直接熄火砸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什么姿态熄火的,我有次练习倒飞悬停,突然自旋,不懂救,直接熄火砸地了

是么姿态熄火都行。。只要有高度就能救
配合好螺距就好

熄火以后自旋就会停止的,迎风熄火降落吧

早些年的飞机做熄火的时候尾桨都是不转的,因为有垂直尾翼存在,只要迎着风,尾巴就不跑了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熄火降落果然是必备技能, 上次也是尾巴突然失控, 熄火降落坏了脚架,其他全都满血。失控原因是尾管固定不 ...

熄火必备技能啊

网友:
没太大损失 已经是万幸啊

网友:
直接换冰人或者亚拓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