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的使用次数

楼主(2014-07-18):
有人说电池能用100次,也有人说能用200次,还有人说能用300-500次,锂电池到底能用多少次?每次从4.2V放到3.75左右

网友:
好的锂电100次肯定不止,同样容量和C数的锂电,使用寿命的差异也很大,这要看你买什么品牌的电池和使用寿命到期的标准,以及充放电过程的状态。很难说。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日常使用习惯,使用温度,充电电流等等,我朋友那几块电池飞了好几年了

网友:
手机电池一般能用600多次。因为电流小,航模店池保养好的话,能用大约300次

网友:
手上的电池有200次就不行的,也有200次还很好的

网友A:
锂电不用放那里也会坏的。。。。
想要延长锂电寿命的话
给几点建议
1,不要超c数使用,比如飞完后电池很热的话,说明c数不够
2,不要在电池还热的时候充电,尽量不要大电流充电,电动汽车的普冲标准是在0.5c以下的
3,要经常使用,如果每天都飞一次的话,一年后这电池应该还存活, 如果1年放那里不飞, 估计离死不远了
4,一段时间不飞的话,电池要在3.8v左右密封保存
5,电池实在不行了也不要舍不得扔。会有危险。。可以把线,插头,什么的都拆掉,然后扔到咸盐水里面一段时间,不冒泡了就可以拿出处理了,这样不会因为废旧锂电起火。。
希望下面人补充

网友:
iphone用了几年了?电池还行吗

网友:
感觉使用得当的话用3-5百次问题不大,我现在450的电池用了应该超过300次了比起新电池起码容量上基本没感觉到差异。

网友:
六楼模友正确! 再补充一点:长期储存时 电池要在3.8v左右放在塑料袋里面密封阴凉处,放在冰箱冷藏室低温保存最好。一般来说低温下化学物质是不活跃的。

网友:
我用的最多300次左右。

网友:
现在锂电的技术就在那里,产品的质量也在那里了,质量好寿命长点,质量差寿命短点,坏了就换,纠结多少次也没有意义啊。

网友:
电池的寿命 其实跟平时的使用情况及维护有很大关系的,如果细节做得到位可以很久的,只不过越往后容量会有所衰减。

网友B:
大电流充放肯定是比小电流充放短命了。。
新电池买来就3.8-3.85的样子,说明这个电压就是最佳存放电压,因为电池厂家对电池的理解绝对比玩家要透彻的多。
具体多少起落实在没法说,因人而异。

网友:
谁用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不用放那里也会坏的。。。。
想要延长锂电寿命的话
给几点建议

锂电不用放那里也会坏的。。。。
想要延长锂电寿命的话
给几点建议
1,不要超c数使用,比如飞完后电池很热的话,说明c数不够
2,不要在电池还热的时候充电,尽量不要大电流充电,电动汽车的普冲标准是在0.5c以下的
3,要经常使用,如果每天都飞一次的话,一年后这电池应该还存活, 如果1年放那里不飞, 估计离死不远了
4,一段时间不飞的话,电池要在3.8v左右密封保存
5,电池实在不行了也不要舍不得扔。会有危险。。可以把线,插头,什么的都拆掉,然后扔到咸盐水里面一段时间,不冒泡了就可以拿出处理了,这样不会因为废旧锂电起火。。
希望下面人补充
逐条回答你的
1、超c数一般很难做到,最多飞机没力而已
2、大电流充电和小电流充电对电池的影响都没大电流放电来的影响大,因此要了你的电池寿命,你的放电不要超过1c,不过这个时候很怀疑你的电池能不能用于模型电池。原来还有人说手机锂电池到手后要冲24小时呢。错的消息别乱传了。大电流充电没啥影响,前提是不要超过电池的充电倍率即可,还有大电流充电的要求是立刻就使用,使用完后立刻进如存储模式,这样电池寿命才会长
3、长时间不使用,要定期做一次激活电池准备,比如一个月,这样寿命没啥影响
4、飞完就应该立刻保存到3.85v,其实正确的是应该保存在15-20%之间的电量。电池充满放过夜的危害远远超过你所谓的大电流充电。
5、这个有点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充放肯定是比小电流充放短命了。。
新电池买来就3.8-3.85的样子,说明这个电压就是最佳存放电压,因 ...

充电和放电相比,大电流放电造成的损坏比大电流充电更加大。你看手机电池都0.5c-1c放电,一般每天充电,用个3年都不成问题。你模型上永远做不到1c以下放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充电和放电相比,大电流放电造成的损坏比大电流充电更加大。你看手机电池都0.5c-1c放电,一般每天充电, ...

见过65c放电的电池,没见过20c充电的电池
这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大电流充电的时候电池很容易就发热了, 但是同样电流放电电池却基本不会有感觉
这还不说明问题?

不是在外场的话,充电尽量别图快就是了,1c也才1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过65c放电的电池,没见过20c充电的电池
这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你可以试试看,5c充电和1c放电,你看看哪个寿命更长就知道了。另外20c充电的电池有成本你也受不了,不是做不出来,是成本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