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神护佑,居然没炸鸡!

楼主(2014-07-18):
早上趁着没人在小区飞航线,到第四个电的时候有一圈飞得稍微低了点,明显听到砍到树枝的响声,并且远处的树叶掉下来了。落地后没仔细检查大桨
又开3D飞了两个电,收工的时候才发现,一只大桨中段已经砍得蓬起来了,稍微用点力明显就弯了,不由得一阵后怕,幸好鸡神护佑!以后要注意了,稍微出点故障就得做全身体检哪!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

网友:
裝香給雞神

网友A:
大哥,鄙人新手,敢问航线怎么走,和固定翼有什么区别

网友B:
貌似这种玻纤桨很爱射啊。。。。你还敢用。。。?

网友:
慢慢来 ,没事的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
E-bar还是不好用的

网友:
注意安全+1

网友C:
KDS EBAR V2 无副翼陀螺仪系统,好使吗?你这是550直升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KDS EBAR V2 无副翼陀螺仪系统,好使吗?你这是550[/backcolo ...

450哦,E8V2还不错,设置很简单,手感也挺好

网友:
除了切削空气,大桨碰到任何东西都要伤得

网友:
安全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鄙人新手,敢问航线怎么走,和固定翼有什么区别

没飞过固定翼不清楚,直鸡的诀窍就是多压副翼,少打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种玻纤桨很爱射啊。。。。你还敢用。。。?

我坏了十几副了,都是炸鸡坏的,飞射的还没有,可能是批次问题吧,这桨配平还不错,基本不用自己再做动平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飞过固定翼不清楚,直鸡的诀窍就是多压副翼,少打转向

升降要拉吗

网友:
中将还玩4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要拉吗

拉升降的程度视圆周航线的大小定,这个要多练习才能把握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升降的程度视圆周航线的大小定,这个要多练习才能把握

哦,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坏了十几副了,都是炸鸡坏的,飞射的还没有,可能是批次问题吧,这桨配平还不错,基本不用自己再做动平 ...

这桨我也用了快30付了!不玩3D倒是基本不会射,最近射过2次都是3D状态射的,桨根部齐刷刷的断!平衡性确实还算不错!

网友D:
亲  你的飞机上面 看到两个硕大的电容  那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亲  你的飞机上面 看到两个硕大的电容  那是干什么用的??

60A的电调加上电容长度太长不好放,改成立式的了

网友E:
这是田刚的机身么?感觉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田刚的机身么?感觉很不错。

VWINRC的450T,确实不错,精度设计都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VWINRC的450T,确实不错,精度设计都挺好

才装了1台这机身      准备明天去灰灰看看。

网友:
450 t   215    ebar v2   不懂得锁尾是不是  520 .. ..  一样的飞机..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