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狐200改装为无副翼,K8的性能果然名不虚传

楼主(2014-07-18):
当年就是靠折腾火狐200学的修机技术,后来飞越出了副厂250,火狐电池老化就很少出勤了,
电装也陆续被拆走只剩个空壳了,最近看K8大行其道,于是心血来潮准备重装上阵。

火狐200宽敞的内部空间,像是专为K8这样的大陀螺仪而设计,升级无幅翼系统很方便,
特有双马达座设计,马达可以前后任意放置,我们采用后置马达方案,布线简洁维修方便,

电子设备:
1.斜盘舵机:4.3克舵机,3个
2.锁尾舵机:恒吉MD922
3.陀螺仪:  166银战士KBAR
4.无刷电调:天行者20A
5.无刷马达:H200无刷电机(KV4800)
6.动力电池:格氏7.4V-800mAh-20C
7.遥控器:华科尔DEVO 7E(GALEE固件),RX601接收机

火狐200源自泰世EP100的设计,马达座的螺丝孔距是12.4mm,只有火狐专用电机才能顺利安装,
其他通用型EP200马达的安装孔距一般为16mm,固定螺丝为M3,需要对机身进行扩孔才能安装,

旋翼头是有副翼头改的FBL型无副翼,零件未做任何破坏,可以随时改回有副翼的形态,
改装的关键零件只是4个M1.4x12mm螺丝,分别用于大桨夹球头和相位器的固定

Skya250的单向大齿盘,居然预留了EP200的直驱皮带轮,这个两用大齿盘很不错,

GALEE固件已经把华科尔的通道定义重新映射为天地飞线序,也就是FUTABA标准。
所以KBAR与华科尔RX601接收机的接线图是这样的:

KBAR的设置
在百度文库下载刘大川先生的Mikado_VBar_5.3_设定全攻略,大部分设置依样画葫芦即可,
只有几个参数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调整:

1.主旋翼陀螺增益,一般用默认值70就可以了,
2.风格,一般保持默认的74就可以了,
3.敏捷度,先调到70,然后根据试飞的手感随时再做调整。
4.尾旋翼的基本设置保持默认即可,
   只需把感度改为从发射机,我的D7E感度值为25,K8显示感度值为80,

第一感觉K8锁尾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完全超越了GY520这样顶级的单功能锁尾陀螺仪,
左右自旋速度均匀,刹车干净利落,真的是你让它停哪它就停哪,
厉害的是,在NORMAL飞行模式也能做到急升急降尾巴几乎没有走动!

主旋翼不操作的时候很稳定,几乎可以脱控悬停,而打舵的时候反应灵敏,手感准确,
能够做到想快就快想慢就慢,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终于亲身体会到了K8的强大性能!
重生后的火狐一改过去滚转率过小的老毛病,稳定而犀利,真是太赞了

网友:
好古老的飞机了

网友:
楼主是开电脑商铺的?

楼主:
是的,老师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我的主板盒子.........................

网友:
祝火狐获得重生

网友:
这飞机真怕                               飞着飞着                        直接空中                         解体。。。。。。。。。。。。

楼主:
楼上的老师讲得有些扯淡吧, 3mm横轴,M2固定螺丝, 强度跟450一样,
远远超过250飞机和其他200级飞机的结构强度,何来解体之忧?
------------------------------------------------------------------------------------------
以前有很多新手朋友误以为塑料旋翼头总是没有铝合金旋翼头好,
君不见泰世系列经典机型425到现在流行的X3都是塑料旋翼头的,
包括LOGO系列也是塑料结构的,少见多怪吧!

网友:
火狐所有系统的飞机我都收藏了一架,放在那里看,嘿嘿。

楼主:
楼上的兄弟可以称是火狐粉丝啦,
虽然我没有那么多的火狐机,而且其他牌子的飞机也有很多,
但是火狐是我接触的第一架六通机,有种初恋的特殊情怀。
当时火狐200我也飞了2年多,炸机无数,从来没有扫过舵机,
这也是我对它一直有好感的原因

网友:
火狐这样的新手小鸡被LZ搞得这么高大上呀!

网友:
LZ的主、尾陀螺增益值比推荐值大好多啊,震动控制必须狠好。。。

网友:
上一张火狐的改装机热闹热闹,这塑料中联是最后一个珍藏了,炸完这个只好换金属的了。

楼主:
看到大师的电脑屏幕正是在下的08版火狐,那个感动是眼泪哗哗的,
大师的火狐应该是后来的255或220,看你的K8放到了十字盘导轨那里,
想必是新的窄版机身放不下K8了,或者说不太好放了是吧,
---------------------------------------------------------------------------------------------
火狐200这机有副翼的时候,确实不怎么样,只是能飞,不能说好飞,
升级K8无副翼后,性能确实突飞猛进,我是用了一段时间才发帖的,
以免一时激动误导了朋友们

楼主:
对了,忘了说说这个塑料中联,我感觉是相当的耐炸啊,
炸机无数,只有一个炸断了上面的耳朵,现在改无副翼又正好用上,

网友:
很好啊,都是要感谢这些个亲民三轴,锁尾n模式确实急抽笔直,而且避开这个塑料机子的软肋。

网友:
可以整个黄金战士侧放啊,我留了一个,准备有空弄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