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550原装动力可以用两款达普3S5200并联吗?电机会烧吗?

楼主(2014-07-18):
一块3S5200电池续航是10分钟

网友:
不会,你试试4s 6000ma 或8000ma电池

网友:
并联,就成了10000毫安的电池了,
并联,电压不变,容量是2快电池的总和,
并联增加容量和飞行时间,电压保持不变,
而串联,容量不变,电压是2块电池的总和,

网友A(2014-11-13):
我双十一秒了一个,也在考虑配什么电池,期望试飞经验共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双十一秒了一个,也在考虑配什么电池,期望试飞经验共享。

我也是双11的F550      3S5200    设定低电保护11.2V   空载悬停8分钟    落地电池回压11.7~      正在考虑把低电保护调的再低一点  再上4S电池试一试续航~

网友C:
我 4S5200电池,加狗三,云台,图传最多9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双11的F550      3S5200    设定低电保护11.2V   空载悬停8分钟    落地电池回压11.7~      正在考 ...

3.7飞的时间肯定短
飞3.6或者3.55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 4S5200电池,加狗三,云台,图传最多9分钟

和你一样的配置     飞了13分钟   落地14.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你一样的配置     飞了13分钟   落地14.5

网友:
而且我用的不是什么好电池    不过性能还可以   你可以试试    TCB的     160一块   就是充电有点慢   不支持5C~   毕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