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发表 固定翼是怎么工作

楼主(2014-07-18):
本人是玩多轴想玩 固定翼 不知道是怎么工作,用的是什么飞控,用多少舵机,怎么做呢?????大家帮帮忙   越详细越好!!!!!有图解最好

网友:
问题太大,回答不了。固定翼可以不用飞控。最简单的固定翼仅用2舵机(分别控制垂尾和平尾),还有一个通道用电调

网友:
伸手党你好

网友:
通常玩多轴的人会觉得固定翼简单得多

网友:
开始玩kt吧  我就是玩kt的 混控

网友:
固定翼,飞控有很多种,A控,还有一些几百元的简单飞控
舵机有9g,小飞机最常用,飞机越重,就要用更大的舵机
一般是EPO材质,自己买一个成品机吧,自己做,只能做KT机,也就是板机。

网友A:
问题比较大,先看看帖子吧、再玩玩模拟器,固定翼是练习操控的,比多轴便宜但危险 也确实好玩 我也是从多轴转的 可以搜搜我发过的帖子。你就知道我怎么过来的了

网友:
多潜水多学习。自学成才,多炸鸡经验涨的快

网友B:
在我理解中,固定翼飞机才是真正的“飞机”,其他的直升机、多轴、火箭等只能叫飞行器。
区别于其他几种飞行器,只有固定翼飞机是依靠机翼产生升力停留空中,并可以在无动力状态下仍飞行一段距离的。但也是唯一需要空速的飞行器,没有了空速就掉地上了。
同时,固定翼也是维持飞行所需动力最少的一种飞行器,要不今日穿梭于全球各地的飞行器,绝大部分是固定翼飞机(民航客机)?

就如前面几楼所讲,LZ应该是对固定翼飞机毫无概念的,建议从基本的概念了解, 如空速、升力、阻力、重心、起飞重量、推重比、副翼、升降舵、方向舵等各种舵面的作用等。
固定翼飞机的操纵不算难,因此大多不装备飞控,是全人手控制的。但如果不了解基本概念,装飞控也无补于事。

固定翼飞机也分很多种类,就航模而言,最简单的无非是三角翼类固定翼,1个动力,2个舵机就可完成飞行控制了;而复杂的固定翼,如各种高像真的固定翼模型,有十几个舵机在控制飞机。

网友C:
固定翼 顾名思义就是固定机翼的飞行器,靠机翼产生升力,各种动力源产生前进的力量,由副翼 升降舵 方向舵 襟翼等辅助翼面改变和控制飞行姿态。楼主问的问题如要回答 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了,所以基本没风回答,只能自己多潜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 顾名思义就是固定机翼的飞行器,靠机翼产生升力,各种动力源产生前进的力量,由副翼 升降舵 方向舵  ...

不是不回答,是没时间看,难得今天上网看看的!我是今天才看的,请不要错怪我哦!亲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比较大,先看看帖子吧、再玩玩模拟器,固定翼是练习操控的,比多轴便宜但危险 也确实好玩 我也是从多轴 ...

是不是直接用遥控接收机上面哪些字母通道来控制的   比如是油门 是吗!L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我理解中,固定翼飞机才是真正的“飞机”,其他的直升机、多轴、火箭等只能叫飞行器。
区别于其他几种飞 ...

Lz你能详细说一下空速 升力 阻力 重心 推重比 副翼 正翼 飞行重量!!吗?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需要写一本书了。伸手党

网友B:
其实类似楼主的新入门朋友对固定翼基础知识缺乏者大有人在
论坛里似乎也没啥专门的入门帖子。
因为你已飞多轴,相信对控、电池、电调、舵机这些基本设备已有了解
我搜了一下,这些可以用来学习固定翼飞行的基础知识:
总览: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飞行原理
1: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9%D0%D0%D4%AD%C0%ED
2: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9%D0%D0%D4%AD%C0%ED
3: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9%D0%D0%D4%AD%C0%ED
4: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9%D0%D0%D4%AD%C0%ED
5: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9%D0%D0%D4%AD%C0%ED

材料方面: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4
其他的需要自己去潜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类似楼主的新入门朋友对固定翼基础知识缺乏者大有人在
论坛里似乎也没啥专门的入门帖子。
因为你已飞 ...

河马写的很清楚了,楼主看看河马帮你收集的帖子。对你帮助很大。我刚入魔的时候真没人这么教我,都是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