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飞450直升机出双桨,飞一会又没双桨了,什么原因?

楼主(2014-07-18):
早晨飞450直升机起飞就双桨,飞了3-4分钟双桨又没有了,不知什么原因?起飞推油门3,40%时机身有点抖,45%就稳了,什么原因?

网友:
推油门的时候有个共振点,过了这个点就好了,主要看悬停的时候有没有双桨,十字盘在不平的时候有双桨很正常

网友:
总的来说 就是 精度差

网友:
这种450有副翼直机出双桨,主要就是看整个旋翼头大桨夹有没有虚位,两边的虚位不一样就出双桨,应该是一点虚位都没有才可以。还有两个大桨的固定螺丝松紧度是否一致,应该不是很松,也不能很紧才可以。

网友:
你再怎么每次发帖都是这张图片呢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

网友:
零部件精度不足 虚位过大

网友:
精度问题

网友:
这种机子能飞就好 不必纠结

网友:
检查下横轴有没有弯曲

网友:
正常的,能飞就行了。哈哈。

网友:
一开始有,飞着飞着又没了,说明精度不够,很可能你再飞飞又有了

网友:
总体来说就是虚位大,把能紧的部位都紧些。

网友:
横轴可能有点弯

网友:
虚位问题

网友:
机身抖可能是转速还没有跟上了,

网友:
可能一开始有哪里还没有抖到位,后来到位了就好了。

网友:
有副翼就是这样的,根本原因是机械方面虚位和震动造成。

网友:
有副翼出双桨   关键就是检查每个球头扣的虚位,然后才是检查各个关节轴承的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