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折叠桨请教

楼主(2014-07-18):
TM4014电机,用大疆15寸折叠桨和TM的折叠碳桨效率差别有多大,那位测试过给个指导。谢谢!

楼主:
没人用过?

网友:
关注一下,正考虑用dji1552

网友:
引用 楼主:
1552我在用,留空时间比几十元非折叠碳桨短些,不知道TM的怎么样。

哦,谢谢答复,也许是软些会影响效率,但稳定性应该有提升

那之前用什么桨?跟非折叠的碳桨比呢?

楼主:
之前就用几十元的碳桨,现在是用大疆折叠,想换TM的折叠,不知道提升大不大,毕竟不便宜,还没有下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就用几十元的碳桨,现在是用大疆折叠,想换TM的折叠,不知道提升大不大,毕竟不便宜,还没有下手。

几十元碳桨什么桨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元碳桨什么桨型

淘宝T系列1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