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疆电调校准方法

楼主(2014-07-18):
求高人指点,我用V2组装了一套六旋翼,电调是大疆30A电调,组装后联调正常,扳杆解锁后,加油门到1/3时电机不动,几乎要到40%电机才动,自己感觉是没有搞油门校准,但大疆的说明书中没有油门校准的方法,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DJI的电调不需要校准。。

网友:
调参中要校准遥控器

网友:
楼上说完了,那我不说话,我只看看

网友:
我是个菜鸟用的是零度的  S4V2  电调是大疆的,问题和你的也是一样 加油门出问题 ,推油到一半才能转有高手能给个解决方法?

网友:
DJI电调不用校准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是否尝试对马达怠速速度增加调试过?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我在看看吧,好像在调参设置中,我把怠速设置得比推荐值第一档,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电调设置?from=y1.2-1-105.3.1-2.1-1-1-0&qq-pf-to=pcqq.gro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设置?from=y1.2-1-105.3.1-2.1-1-1-0&qq-pf-to=pcqq.group

谢谢!好盈的设置方法很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