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虎不成反类犬——一只气垫船的制作和调试

楼主(2014-07-18):
梦想将阶梯船和虾的优点结合起来的一个设计,前面部分希望吸纳大量空气使滑撬与水分离。
但到底速度要多少才可行以及尺寸、重心位置安排等许多问题仍未知,所以下决心做一部木壳船试跑一下。

楼主:
简单的滑撬,内部空间可放置电池与电调

由于滑撬制作尺寸出了差错,将错就错成了这个样子

楼主:
夹板都宵夜时从水果摊铺头门口捡的,又重又厚,后悔死了。而且受潮。
这种防水剂可以用到纸张上的。
将船体内外涂遍,比喷干漆方便,但外部喷漆是必须的。

晾干

有点变形扭曲,只好这样阴干。

楼主:
胶合时用了个象棋来定位

楼主:
由于都是傍晚试跑,而每次试跑都是四脚朝天,因此试跑的视频图片看情况再说吧。

网友A:
楼主的层板都是拆包装箱吗?

楼主:
桨之前的轴套上加上一个所谓的导流装置,但后来取消了,因为关键的翻船问题没解决。

试跑过程总是翻船,不是正常反扭力过大往右翻,而是往左翻。
换了个低螺距30mm小桨测试,情况稍有好转。
舵的安装位置实在有问题。

通过其他测试方法发现舵靠近桨会加剧倾侧,所以将舵架加长。

下图是最初的桨轴位,船有点跳,后来上调了一二度。

试跑时船尾压了两铁块,后来发现不需要也能成功起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层板都是拆包装箱吗?

吃宵夜时在水果摊门口检的木盒子

楼主:
新加了水刀,试跑依然不成功。如果打左舵船身先向左倾斜,然后很快就向右倾斜,然后向右翻船。
船的重心很低,不应该是离心力造成的,现在毫无头绪问题不知出在哪里。

楼主:
想涂装游艇,拍了点游艇的照片,发到象真区里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B:
这是气垫船啊  纯粹的劳民伤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气垫船啊  纯粹的劳民伤财

哈哈,其实真的是想利用气垫的原理而设计的。

我简单说说这船的变化过程
这是最初的船(图中是未完工的照片),不能说完全是气垫船,可不是水翼船啊,前翼跑的时候完全不沾水

这是制作来用风机测试的静态模型之一

能实现在水面上飘行的简单制作(之一)

昨天试跑木壳船,反扭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提速后还是不稳定,准备继续折腾。

网友C(2014-09-05):
木质船壳不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质船壳不重吗?

我用薄夹板主要考虑结构牢靠些,七百多克,不算重(如果用桐木板估计能控制在五百克内)。

网友D:
楼主,中央10套介绍过这款快艇。我也想做的,没有时间。建议你看看!http://player.ku6.com/refer/FNDb5-eCA-h8QoKPlpTAew..==.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中央10套介绍过这款快艇。我也想做的,没有时间。建议你看看!

谢谢哈!这节目很早看过的,很有启发,我的想法有部分也是从那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