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KST515会不会出现电流不够而甩尾?

楼主(2014-07-18):
上周飞480    配置:KST215X3    KST515     电调好淫铂金40A( 6V)      电机花牌1880KV    K8                  格式1200MAH45C    3D油门70%

飞航线和温柔3D都OK飞了7个起落。   最后1电想整个钟摆,  调整几个姿态还没摆到位,就甩尾了。

炸鸡,损失惨重   大桨、尾管、脚架  全废    直接损失经济价值高达  50多元。。。。。。。。

以前记得有人说过  215配515  需要加电容  。。。。。  是这么回事儿吗?

网友:
老铂金40A 带 215x3、515、2520,bec够呛吧?

网友:
甩尾可能是震动引起的。转速高了。震动大

楼主:
不是震动  油门70%一条直线   已飞了7电。  第8电动作稍有些暴力 就甩尾180度左右。   直接熄火迫降。

网友A:
K8这样正常啊。有时候锁的死的很,有时候甩。

网友B:
我也觉得问题出在k8上,山寨东西太不保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这样正常啊。有时候锁的死的很,有时候甩。

不是  飞了7电  没问题

最后1电 动作大了才甩尾

跟K8没有1毛钱关系。

不可能因有时候锁得很死,有时候甩。这样的原因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问题出在k8上,山寨东西太不保险了。

K8都飞了几十电了,没出过任何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  飞了7电  没问题

最后1电 动作大了才甩尾

不信哇,哈哈。我们朋友,有时候飞大螺距状态好好的,有时候飞一大螺距主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信哇,哈哈。我们朋友,有时候飞大螺距状态好好的,有时候飞一大螺距主甩。

这情况 我真没遇到。一起起飞K8的有4个人,也均未出现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情况 我真没遇到。一起起飞K8的有4个人,也均未出现过。

K8V8都有这问题。
反正应该不是电流不足导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V8都有这问题。
反正应该不是电流不足导致的吧。

过段时间 用DS520和FUTABA9257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段时间 用DS520和FUTABA9257来试试。

我是215*3 DS525*1。也是40A电调,锁尾很爽。哈哈。

楼主:
DS525比起DS520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
515好像不是很稳定,我前几次飞刷锅尾巴也甩,后面一次飞又好了。

网友:
电池是关健,40a也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