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ENIX RC 4.0怎么调整摄像机视角到驾驶舱?

楼主(2014-07-18):
PHOENIX RC 4.0怎么调整摄像机视角到驾驶舱?
菜单里面有这个选项但是是黑色的不可选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要选择 3D 场景后才能打开

网友:
楼主想做真机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选择 3D 场景后才能打开

求详解,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详解,谢谢!

就是选场景那里,选3D 列表中的

网友:
G4可以按C键玩FPV  好像是用3D场景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选场景那里,选3D 列表中的

找到了,谢谢!

网友B:
还没装g4了